[示波器] 征求示波器电源维修细节意见

楼主(2024-01-27):
故障现象是Rigol DS3102 示波器屏幕有背光无影像,也不是白屏

从发现驱动板上面负责液晶偏置电压的LM8305无34伏特高压(比较高压)找到LM317

再找到LCD 排线,主板供电排线,最终找到了示波器电源板输出排线的5脚,下图是示波器电源板合成图

很简单就能跑出一个负责5这个偏置电压的电路原理图出来

从次级绕组出来,很单纯就这几个元件,再不与外界有联系了

而且,发现R14烧毁严重,如下图:

由于贯通性,R15也有烧毁痕迹,如下图:

另外,还发现D8这个稳压管,二极管档正向导通34毫伏

至于它的反相稳压电压,等我取下它来再测量,下图是它的细节

请教老法师们,我还需要做哪些进一步的检查,才可以考虑更换零件

R14 R15这两颗电阻会不会阻值相同?褐黑黑金10欧姆5%精度,不知道对不对?

目测电容没有怀孕的

该开关电源采用双光耦设计,型号都是CNY17-2,位置如下图所示,不过电源第5路输出未列入光耦反馈范围

电源输出第5路,现在它输出只有-0.04伏特了。下面公布一下当前电源输出的各路电压值

以插座指向示波器尾部为01,主板地为0
01: 0.24
02: 0
03: 0.01
04: 0.01
05: -0.04(与LCD8通道相通)
06: 0.01
07: 8.21
08: 0.01
09: -8.18
10: -0
11: 4.93
12: 4.93

网友A:
D5没测一下是好是坏吗,R15没测一下阻值吗?准备测一个发一个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5没测一下是好是坏吗,R15没测一下阻值吗?准备测一个发一个帖子?

D5应该是好的吧 这玩意通路了先坏的是不是电容啊  D5直接看做一条导线会先烧哪个东西? 我遇到过次级输出的滤波电容正负极接反的通电电压不正常 通电几次后就爆电容了

网友B:
另外,还发现D8这个稳压管,二极管档正向导通34毫伏        正向导通你怎么测量的? 这东西以我的水平来测量正向二极管值在四五百 反向没有二极管值就是好的  手头没别的测量工具只能用万能表这么测好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5应该是好的吧 这玩意通路了先坏的是不是电容啊  D5直接看做一条导线会先烧哪个东西? 我遇到过次级输出 ...

电阻烧了,说明电流很大,二极管也有过流击穿的可能呀

网友B:
这个是多路电压输出的其中一路吧

网友C:
不接负载把坏的电阻换了测输出电压,是不是34伏?

网友:
R14 R15这两颗电阻应该阻值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烧了,说明电流很大,二极管也有过流击穿的可能呀

有可能 这个电阻起砂作用? 和后边的都是起保险的作用? 应该和后的那个电阻阻值都是一样的10欧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发现D8这个稳压管,二极管档正向导通34毫伏        正向导通你怎么测量的? 这东西以我的水平来测 ...

我这里二极管档测出来034,我就是把它当作普通二极管测量的。稳压管不是工作在反向导通区吗?那个得拆下稳压二极管用可调电源来测稳压值。这被我标注为5的这路电压至少大于34伏特,是根据LCD驱动板采用的LM8305反推出来的。Rigol是业界有名的打磨大师,芯片都不叫你看,官方原理图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多路电压输出的其中一路吧

您说的对,这被我标注为5的这路电压至少大于34伏特,是根据LCD驱动板采用的LM8305实例Vcc反推出来的。Rigol是业界有名的打磨大师,芯片都不叫你看,官方原理图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二极管档测出来034,我就是把它当作普通二极管测量的。稳压管不是工作在反向导通区吗?那个得拆下 ...

二极管档测稳压二极管正向测应该是0.5几几到0.3几几 四位数的吗 你这个怎么三位数?坏了?  大概是在这个数值之间 稳压二极管测量的少  1n4007是0.5几几的吧 快回复二极管数值更小0.3几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 这个电阻起砂作用? 和后边的都是起保险的作用? 应该和后的那个电阻阻值都是一样的10欧的阻值  ...

从电阻体积判断,14 15 相同,是1/2W 10欧姆,计算得知最大电流223毫安。确实像你说的起到保险丝的作用。这区区223毫安,确实不至于烧毁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负载把坏的电阻换了测输出电压,是不是34伏?

我手头多是1/4瓦电阻,1/2瓦的得淘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手头多是1/4瓦电阻,1/2瓦的得淘宝

先把稳压管拆掉,确认二极管没问题,换上1/4瓦电阻试,不带载沒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多是1/4瓦电阻,1/2瓦的得淘宝

二个20欧的1/4瓦电阻并联,不就变1/2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稳压管拆掉,确认二极管没问题,换上1/4瓦电阻试,不带载沒问题。

确实,方案建议可行

网友:
mos烧没烧

楼主:
没有,5伏特输出,标准着呢

网友:
动那儿脑筋,全换俩1/4W并联不就1/2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