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几个插座做对比

楼主(2024-01-27):
今日在家闲着没事,把刚到的插座拆开看了下,感觉挺不错,给大家参考评判
首先登场的是今天刚到的

三角形,外观新颖,设计挺好!

一体铜条,接线焊接,磁铁不吸,也行

感觉这样有隐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会不会这样短路了啊

剪了块胶皮做绝缘

然后发现我果然小看了设计师,背板上几个塑料顶柱就完美解决,我这胶皮真是多此一举,告诉了自己以后不要觉得自己比设计师聪明

上电,侧面还有两位插口,的确挺好用

第二个是前段时间买的,短线款

里边是这个样子的

还有防触电装置

拿掉防触电,下面是这样子

下面,就是我们经典品牌,公牛!一个能买上面这两款一大堆的公牛
经典的蓝白造型

背面标识,正品保证

防拆螺丝,虽然没有论坛工具,但是我还是有脑子的,防拆不防我!

里边这走线,这设计,满满的大厂风范!

三款插座的插头磁铁都不吸

写在最后
至于哪种插座更受欢迎就看个人评判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衡量方式,拆开仅供大家参考

写在最最后

我想要套工具!希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A:
第一个是个新款,设计师动了番心思的,保证了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个新款,设计师动了番心思的,保证了安全。

因为垫了隔离垫?

网友:
看好一号,楼主辛苦。。。。。。。。

网友:
主要看插孔内金属片的质量

网友:
感觉还是老版的铜片好

网友:
第二个里外不一,壳子插孔是新国标,里面却是老国标。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立体桥架。不变形没事。

网友:
第一个确实有隐患。我拆过一个标“飞利浦”的,就是铜条之间触碰打火,里面烧黑了。可能是因为非标的插头强制插入造成的。
我有一个公牛的,也这种结构,关键位置加了704硅胶

网友:
第一个加上绝缘不错

网友:
插排用靠 谱的比较安 全

网友:
感觉第一个好点

网友:
现在都是一体条啊,只看那家舍得用料

网友:
第一个垃圾,火线安全隔离距离不足,严重的火灾隐患。容易变形且电阻也大的黄铜插座金属件。导线焊接差不够饱满。国标禁止使用容易拆卸的十字一字螺丝。3C认证是不可能通过的。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假冒伪劣的三无产品。
第二个垃圾,零火线用容易变形且电阻也大的黄铜,地线用铁的?这还有没有底线!焊接一般般。
公牛老国标塑料外壳用料差容易碎裂,但是金属件是镀镍磷青铜的比现在的公牛还好,焊接渣渣。符合国标的防拆螺丝。
这几个里面也就只有公牛不是垃圾,是正规产品。其余两个是连3C认证都可能没有假冒伪劣三无产品。

网友:
老老实实用公牛,杂牌容易出事

网友:
第一个挺好

如果用大功率还是公牛

网友:
第一个看着好一点,不过都是不能接大功率的电器。

网友:
这种结构,我早就拆过,还发贴子,它那个地线就是空架结构,后盖上的支柱,如果不耐热的话,太危险了!火线、零线、地线全部压在一起了,我觉得三条线还是分开走好。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想要安全带大负载电器还是要选大品牌货。

网友:
没看出来第一个好在哪里?大家都不会识货吗?都认为现在的立交桥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