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抖音上看的,金属片开异形孔的方法,其实就是电腐蚀

楼主(2024-01-27):
如题,开薄金属片的孔好像还是挺快的。

7.12 C@h.bN XMw:/ 03/11 不需要专业设备,在家也能轻松给金属开各种形状的孔  https://v.douyin.com/iLpnJB71/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配置腐蚀液,金属板两面贴胶带,电烙铁在胶带上画开孔形状,腐蚀,空开好了。

原理简单,现在没条件试验,哪位用得上的可以尝试,比如t12外壳开面板孔啥的。异形孔和小孔比较有优势。

网友:
用激光不香吗?

网友A:
有钱指挥别人都香,
棒棒团说话就这水准

网友:
在手机上看到过这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钱指挥别人都香,
棒棒团说话就这水准

没毛病啊,有设备和条件就自己干,没有就花钱找人干...

网友:
刻蚀一般都是刻字或者记号吧,打孔估计效率不太高。

网友:
波的还行厚的就费劲了

网友B:
抖音上还有介绍使用盐水加5V充电器切割不锈钢管的

网友:
这个挺简单的

网友:
还有这种方法,感谢

网友:
用这种方法,胡子都等白了。

网友:
太慢了吧 人肉电钻比这也快多了

网友:
电蚀估计只是比电火花快一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抖音上还有介绍使用盐水加5V充电器切割不锈钢管的

同一个人发的

网友:
这方法效率太低了吧

网友:
怀疑这个效率不行

网友:
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C:
对于异型孔还想少花钱这也算个好办法,有激光切割还说啥,我们坛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没有这工具吧。电火花打孔也慢而且还不是异形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异型孔还想少花钱这也算个好办法,有激光切割还说啥,我们坛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没有这工具吧。电火花 ...

十多年前流行过DIY电火花打孔,可以是异形孔,形状随意。

网友:
薄板还行,厚的不能保证另一面形状规整,以前我用PCB腐蚀液做过,跟氯化钠相比不用加电就能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