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固态硬盘是否比机械盘更适合做移动硬盘?

楼主(2024-01-27):
移动硬盘经常要动来动去,如果在桌沿,可能会掉地上,
如果是机械盘,数据可能全没了,
固态盘是否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固态更合适,不怕震动,耗电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更合适,不怕震动,耗电少

不怕震动挺重要的,摔过几次硬盘

网友:
好巧,也正在琢磨这件事。最近用于系统安装维护的PE移动硬盘出坏道了,打算换个固态的,正在找带供电插头的移动硬盘数据线呢。
看标称指标,固态硬盘比机械硬盘电流大很多,楼上说的“耗电少”有根据吗?2.5机械硬盘标称电流0.5-0.7A,而SATA接口固态硬盘2-3A,装硬盘盒里电脑USB口电流不够用啊。

网友:
拔插要谨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态更合适,不怕震动,耗电少

怎么感觉固态更耗电。
手上有个斐讯H1硬盘盒,装7200rpm的7K1000硬盘插主板后置口能正常识别,装2258H的SSD就不识别,需要接个带辅助供电的HUB才能正常识别

网友:
   固态应该省电。我有个老式硬盘盒,元谷,还是mini-usb接口。接机械盘需要外接电源才能启动,固态盘直接数据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固态更耗电。
手上有个斐讯H1硬盘盒,装7200rpm的7K1000硬盘插主板后置口能正常识别,装2258H的S ...

大部分固态硬盘特别省电,和U盘耗电差不多。个别型号费电的也就机械硬盘水平。

网友:
机械移动硬盘手机带不起来常掉盘
固态移动硬盘手机可以带,速度还快

楼主:
固态移动硬盘拔插要谨慎?

网友C:
可能mlc的耗电量比同制程tlc要低, 新制程闪存的固态比老制程的耗电低,至于机械和固态哪种耗电多,这个要实测一下才能下结论,按标称值得话,比如2.5的机械盘,5伏1A,而有的固态,比如镁光M500,要1.7A,比机械盘耗电高

网友:
时代在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mlc的耗电量比同制程tlc要低, 新制程闪存的固态比老制程的耗电低,至于机械和固态哪种耗电多,这个要 ...

大容量固态盘是否比小容量更耗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容量固态盘是否比小容量更耗电?

耗电量跟用的芯片有关,用的相同闪存,当然容量越大芯片数量越多,耗电越大。但是制程不同就不一样了,新制程一颗闪存就有512g,老的128g有8片闪存,那新的肯定比老的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耗电量跟用的芯片有关,用的相同闪存,当然容量越大芯片数量越多,耗电越大。但是制程不同就不一样了,新 ...

一颗闪存就有512g,你说的是qlc么

网友:
固态做移动硬盘很好。大优盘,或超大优盘,速度快。机械硬盘也有好处,稳定,成本低。

网友:
固态更合适,不怕震动

网友:
你要考虑的是数据的重要性,数据重要肯定是机械。
固态一坏数据能恢复的几率为0(视具体问题)。

网友:
4个移动备份盘,2个机械1T,一个固态U盘512,一个固态1T

网友:
固态盘坐移动硬盘里是更合适,但是有个问题,固态盘损坏前没有征兆,所以需要归档的数据还是要有个机械盘长久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