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红外热成像仪UTi260B开箱

楼主(2024-01-27):
最近看很多论坛朋友讨论热成像仪,又被种草了.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还是挺实用的.这不下单入手了一台,拆箱看看成像效果.总体来说,256×192的清晰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测一下沸水看准不准

网友B:
分辨率不错

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沸水看准不准

测试过烧开的水。还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不错

多少银子?

256成192的分辨率还可以。现在要1300多

网友:
同一画面有多个测温点,怎么设置的?

网友:
晚上能看鸟吗?

网友C:
楼主还需要一个微距镜

网友:
不单看鸟,能看的东西很多,连个“屁”都能看

网友:
测一下手机,哪里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需要一个微距镜

这是要看什么

网友:
看PCBA上的元件

网友:
要是钓鱼能用这个就好了,先看看有没有鱼,有再开始钓。

网友:
这样下去松香大法姚失传了

网友D:
260b之前买过一个,分辨率是不错,不过9Hz的刷新率太难受了,遮光片动作也频繁,不值得现在修改了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256成192的分辨率还可以。现在要1300多

我当时买1689多,去,3年前的事了

网友F:
把手机摄像头的红外滤光膜撕了,会不会有此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手机摄像头的红外滤光膜撕了,会不会有此功能呢?

应该不行,其实手机上可以单独加一个热成像红外功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当时买1689多,去,3年前的事了

这个挺保值的,三年前1600多,现在有的商家还卖1600.个别商家卖1300多.三年了掉价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260b之前买过一个,分辨率是不错,不过9Hz的刷新率太难受了,遮光片动作也频繁,不值得现在修改了没有。 ...

确实分辨率还可以,就是频繁移动的时候摄像头咔咔的,还是有点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