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如何让登陆不需要密码,屏保恢复时需要密码

楼主(2024-01-27):
装了一个NAS系统,在Windows下运行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开机加密码的话无法远程开机进入系统
不加密码的话开机后怕别人动电脑
有没有办法在不登录的情况下让NAS后台运行
或者开机后屏保锁定
系统是win7旗舰版

网友:
设置密码后,用control userpasswords2 设置系统自动登录后,你说的所有问题全部解决.

网友:
这个不懂哦,进来学习一下子。

网友:
账户权限设置,或者设置访问密码

网友:
楼上已经回答了,开始,运行,CMD回车,输入net user administrator abcd1234这条命令回车,把administrator设置个密码abcd1234,然后再输入control  user passwords2.勾上自动登录,并输入密码,这样开机后就能自动登录了。再设置一下屏保,开机几分钟后开启屏保,恢复时需要输入密码就行了。

网友:
这个真不会,学习了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