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逆变器485通讯不畅,并接10K电阻

楼主(2024-01-27):
找不到电阻,从废电路板拆一个。485通讯末端加电阻抑制回波。
wechat_upload170636213965b5051b56a63 wechat_upload170636213565b50517046bb wechat_upload170636213665b505186eabe wechat_upload170636213765b50519c2120

网友:
这样焊接比较方便,方法不错。

网友:
不用个50平的硬线来焊呢

网友A:
为什么是10k,好像不应该是这阻值

网友:
换个口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10k,好像不应该是这阻值

应该用120欧姆

网友:
终端电阻一般用120欧补偿吧,10K可能太大了,效果不好

网友:
电梯的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