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超4 X55电源板故障求助

楼主(2024-01-27):
乐视超4 X55电源板有一组背光灯无电压是哪里坏了,现屏幕只有一半正常显示!

网友:
电源保护了嘛,拿个灯条检测仪,接灯条不亮那边就是灯条坏了,换就全部换就好,具体怎么换网上有教程

网友:
一般都是灯珠坏,现在电视这背光真的质量很糟糕

网友:
背光灯条线互换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调换背光输出,如果还是左边暗,左边灯条问题。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背光有没有电压输出,有的话就是灯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