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 bk500 ups装好了,如何检测这个ups的效能呢?

楼主(2024-01-27):
各位的ups组装好之后,首次使用,是怎样检测的?

网友A:
UPS当然是要测试一下断电后的切换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当然是要测试一下断电后的切换能力了

切换能力怎么测?使用不同的负载么?
你是怎么测试ups切换能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换能力怎么测?使用不同的负载么?
你是怎么测试ups切换能力的?

我手头有三个APC的UPS,都是用的APC提供的软件,我用的都是windows版本,软件里面有个电池测试功能,进行检测后,软件就会给一个是否通过的报告。
APC的软件还能显示当前负载,只要不超过最大负载的一半就比较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有三个APC的UPS,都是用的APC提供的软件,我用的都是windows版本,软件里面有个电池测试功能,进行 ...

你用的是apc哪个型号ups?可以通过数据线连电脑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apc哪个型号ups?可以通过数据线连电脑么?

最早的一款是back-ups XS 900, 不带显示屏,只有led指示灯,带一条usb线
后来买的两个都是带显示屏,
back-ups XS 1500, back-ups 1500,
都是usb线连接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早的一款是back-ups XS 900, 不带显示屏,只有led指示灯,带一条usb线
后来买的两个都是带显示屏,
back ...

back-ups XS 1500, back-ups 1500 价格分别是多少?

网友:
usb连接电脑,客户端用powerchute就可以,用过linux下面的apcupsd,会导致预估时间不准确的问题,所以还是usb直连吧,当使用linux也是因为想几个设备共用这一个ups的关机信号,奈何并不理想。

网友:
插上要使用设备,然后拔掉电源试试?

网友:
UPS接上要带的电脑负载,然后拔掉市电,看能维持多长时间,至少要5分钟吧。

网友:
一款是back-ups XS 900, 不带显示屏,只有led指示灯,带一条usb线
后来买的两个都是带显示屏,
back-ups XS 1500, back-ups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