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电源85w没有输出。电阻需要接哪里

楼主(2024-01-27):
没有输出。需要接哪里。老板说这是好的需要接电阻。有懂的吗。

网友:
悲哀,连回复都没有。

网友:
因为懂的人少吧?

例如我就不懂,苹果电源空载输出是0v吗?这个真不知道,没研究过

可能买苹果笔记本的一般都不搞维修,搞维修的一般不会买苹果笔记本

网友:
我买过65瓦的 啥也不用直接用就行。85瓦的 没用过。

网友:
输出线如果只有2根的话,没有电压输出的就是坏的,若3根线输出,会需要第3线的信号启动,苹果适配器的启动部分在磁吸头上,很电源输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