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堆儿自己就呕吐了的骐源电池,外加个不呕吐的自动泡沫洗手机拆修

楼主(2024-01-28):
几年前买的一堆儿镍氢电池,当时买回来之后,就测了一下电压,正常,然后就收起来了,后期有过补电维护

牌子是骐源的,这回拿出来之后发现头部热缩膜那里有点异常(一圈都发黑),像是漏液了的样子

撕掉热缩膜之后,果然是漏液了,电解液已经干涸

这玩意自己放着放着就呕吐了?

正极垫片上也都是干涸后的电解液

其它几节也都是一样的漏液

电池电压还正常

自己放着就能呕吐的电池,垃圾桶是它最后的归宿……

---------分割线---------

去年这个时候买的自动泡沫洗手机又坏了,为什么说“又”,因为去年已经修过一回了,帖子地址在这里。这货是刚过保没多久(保修一年)就坏,时间卡得很准啊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开机指示灯正常,但手伸到红外对管感应区时,出液指示灯正常,但是不能出泡,开始以为是电量过低,充电之后,问题依旧

掀起你的盖头来……上盖在上一次修完之后没有打胶固定,就是用胶带粘了一下,方便以后维修,结果还真得再修一回。这个上盖之前是用台钳夹开的,原厂是超声波焊接,撬棒什么的不好使

电池电压正常

拔下泡沫泵电机的供电端子,用可调电源代替电池直接驱动泡沫泵的电机

结果电机不转,可调电源那边电流也为0,确定问题出在电机上

电机就是普通的310电机

换向器有比较明显的磨损

换向器上污物也比较多

这种310电机很多都是用的这种合金电刷,缺点是耐用性很不好,优点是便宜(对厂家来说)

打理好电刷和换向器之后,装回去,测试出泡很不稳定,电机有时候能工作,有时候没反应。不想关键的时候掉链子,还是换新的泡沫泵总成吧

淘宝买了新的泡沫泵,单价1块多,运费要6块,索性多买几个,反正这种泡沫洗手机里面的泡沫泵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的,也算是耗材了。
时间过了几天,就听哐当一声,快递到了

新的泡沫泵测试正常

旧的和新的,对比一下,外形尺寸完全一样,也算是个标准件吧

把新的泡沫泵装回去,然后重新连接管路

挖出沉睡已久的热熔胶抢

用热熔胶固定一下泡沫泵,胶打得有点丑,原因是空间狭小,胶枪伸不进去,只能在这里打上一坨胶。洗手机原厂就是用的热熔胶固定的,模具里明明有两个螺丝的固定柱,但厂家为了节省成本,连个固定压板都不肯给上一个

测试出泡正常,而且力道也比原厂的大了一些,从直观的感受来说,原厂的泵出泡就像四五十岁的人尿尿,新换的泵出泡就像十几岁的人尿尿

自动泡沫洗手机修好了,每天吃人参果之前,又可以愉快的洗手了

EOF

网友A:
一句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该换得了,电池漏就漏了吧,反正你也不缺,正好可以腾地方,洗手电机买了4只,加运费算下来10元,不如直接买个新的洗手器,看起来也舒服,还可以换个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该换得了,电池漏就漏了吧,反正你也不缺,正好可以腾地方,洗手电机买了4只, ...

要勤俭持家啊,修修还能用,新的也要30多,40块的,省下来的钱买可以人参果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勤俭持家啊,修修还能用,新的也要30多,40块的,省下来的钱买可以人参果吃 ...

呃呃呃,原来这么贵啊,我以为不值钱呢,看来应该修应该的,人生果也应该的

网友B:
这种电机挺容易捡到的吧,像那些茶桌上水,电动抽水器也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呃呃,原来这么贵啊,我以为不值钱呢,看来应该修应该的,人生果也应该的 ...

疫情之前还能便宜点,后来价格涨了,然后一直就不怎么便宜,如果是20块钱一个,我也就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挺容易捡到的吧,像那些茶桌上水,电动抽水器也是这种

从来没捡到过自动茶桌和抽水器,我这边的收购站里都是废铁和纸皮,带电的东西几乎没有

网友C:
我在废品站捡了很多全新,大小5号/7号的镍氢电池,尴尬的1.2V电压,扔之可惜用着鸡肋,塞了几个遥控器和无线鼠标勉强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废品站捡了很多全新,大小5号/7号的镍氢电池,尴尬的1.2V电压,扔之可惜用着鸡肋,塞了几个遥控器和无 ...

镍氢1.2V电压是有点低,给电动玩具车这类用还行,不过现在用锂电池的越来越多了。再一个镍氢自放电厉害也是个问题,总是需要补电维护,这个比较烦。

网友:
前几年买了很多5号和7号的镍氢电池,后来都卖了,用的次数少了,现在都是买的小米彩虹电池,便宜,电量也比镍氢电池足

楼主:
用过的镍氢电池居然还能卖掉?

网友:
前不久 一个冲牙器泵电机也是这种换向器 结果变形碰到一起短路 导致一开机就保护 在不知情的情况强制按着开关不放 结果一个低压mos管爆浆了

网友:
这木仓的造型很猥琐啊

网友:
看图说话比较直白

网友:
年轻,压强大,高度超过自身。

网友:
以前本坛的5.9元4节倍量镍氢电池合计买了二三十节,后来因为自放电太严重现在都扔掉了。这种充电电池国产杂牌工艺不行,自放电严重、寿命短,真不如去买品牌的,综合下来比它便宜。

网友:
国产杂牌电器的电机还是没有解决寿命问题,这是一个基础件,什么时候做到既便宜又好用,国货才能摆脱低端地位

网友:
这绝对是夜猫子镍氢电池一般不爱吐白沫,如果学泡沫机一样吐白沫说明不学好早熟自爆了换了腰子的泡沫机表示从来没有这么舒爽过

网友:
6小时前发的帖,半夜一点半发的

网友:
修修还能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