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去除瓷砖上粘得502胶水

楼主(2024-01-28):
用螺丝刀,物理去除不了

网友:
某宝或者某多搜索解胶剂,不伤瓷砖,几块钱就解决了。

网友A:
用吹风机加热然后用铲刀铲 你用十字螺丝刀肯定不行

网友:
美工刀刀片拿出来一铲就掉

网友:
瓷砖上的好处理,用铲刀一铲就掉。临时用可以用钳子夹着美工刀片去铲

网友:
防风打火机烧一下就没了

网友:
这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吧。

网友:
美工刀不就很好刮掉吗

网友:
打火机烧一下

网友:
502胶不耐水,用热水泡一会再去除。

网友:
热毛巾热敷:将热毛巾敷在胶水上,等待几分钟,然后用刮刀或布擦拭,这样可以软化胶水,使其更容易去除。

网友:
随便一个刀片都行,就是十字螺丝刀不行啊

网友:
直接用502呀,多倒点,一会用布擦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吹风机加热然后用铲刀铲 你用十字螺丝刀肯定不行

螺丝刀摩擦不掉

网友:
以前使用美工刀可以解决

网友:
铲刀,大力出奇迹

网友:
没有铲刀可以用美工刀片 把刀片卸下来用老虎钳夹住当铲刀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