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摄像头模糊可能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如何维修

楼主(2024-01-28):
有一个手机,拍照似乎有些模糊,但是凑合能看
不过拍二维码,一直识别不了,
有时候用手使劲按着摄像头会清晰一点,
为了识别二维码,用这个手机摄像头对着屏幕拍了10分钟,各种尝试才识别成功,
这是怎么了,为何手机摄像头会这样模糊呢

网友:
就是对焦不准,一般出现在使用了几年的手机上。如某牌子K3,升降式的摄像头,最初也只是模糊而已,到最后却完全失明,但是升降功能正常。更换一个就正常了。

网友:
聚焦不好了,所以模糊,试一试修理聚焦部分吧!!

网友:
焦距变化了

网友A:
用手按会清楚,那就很明确了嘛,对焦问题,应该是摄像头对焦执行机构出问题了,换一个吧

网友:
水帖太多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使用了透明的保护壳,如果用了外壳,把外壳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按会清楚,那就很明确了嘛,对焦问题,应该是摄像头对焦执行机构出问题了,换一个吧 ...

只能替换整个摄像头模组么?

网友:
焦距有问题吧?!

网友:
有的摄像头物镜可以微调的,不知道你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摄像头物镜可以微调的,不知道你的可以吗

摄像头物镜微调具体怎么做?

网友:
聚焦不好了

楼主:
聚焦不好怎么修?

网友:
内圈是可以调节的,你看看你的摄像头能调节吗

网友:
微距马达出问题了 换相机

网友:
肯定接触不良或者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