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海尔洗衣机,为什么机箱两侧铁皮各开一个孔?

楼主(2024-01-28):
为了散热,散潮气?

网友:
挂排水管的,仔细看一下排水管上面是不是有一钩子

网友:
楼上正解,有的是装个塑料耳。

网友:
简单,节约,方便!

网友:
现在也太省事了,直接开个孔就算完,以前至少还有个塑料件扣在孔上

网友:
挂排水管用的。

网友:
挂排水管的

网友:
  排水管带勾

网友:
早期的洗衣机好像都有这种孔

网友:
是不是装手提,好搬来搬去

网友:
2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方便搬运吧

网友:
评论都说是挂水管的,但不挂的时候装饰盖也不给两个么,割手吧

网友:
是为方便在在两侧挂排水管的。

网友:
现在都省事了,原来都是预先开好孔再喷涂,然后装个塑料件用来挂排水管,现在都不费那事了,锈好好让你早点换机器。

网友:
内窥镜专用孔。

网友:
正好可以坏快点

网友:
小动物专用通道,一个进,另一个出。

网友:
我看也是挂排水管,但这个设计的人一定是砖家,从没使用过洗衣机的,洗衣机到工位工作后除了搬家,谁会挂起那条水管,铁皮的还会从那里加大锈蚀。

网友:
装个塑料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