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89 更换法拉电容和上表盘硅脂

楼主(2024-01-28):
1. 原机每次换电池后都必须重新设置很是烦人, 查阅相关资料, 找寻和原机最接近的法拉电容

2. 上表盘硅脂, 查阅前辈们的经验贴, 购入道康宁摩力克HP-500试用装50G

网友:
大家都是第一时间拆掉,以免后患!哈哈

网友:
从拨盘磨损情况看,应该使用比较频繁,不过健康依旧,仍然养眼。FLUKE不亏金字招牌。

网友A:
表盘上的硅脂是用来干嘛的呢,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盘上的硅脂是用来干嘛的呢,散热???

减少磨损氧化,提高接触度,保护触点

网友B:
硅脂?应该是润滑脂吧!HP-500全氟聚醚润滑脂,但是应该是白色的不应该是透明的。十分怀疑你这涂的就是普通透明润滑脂,或者凡士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脂?应该是润滑脂吧!HP-500全氟聚醚润滑脂,但是应该是白色的不应该是透明的。十分怀疑你这涂的就是普通 ...

是白色的,涂的少,看不出来

网友:
楼主这硅脂多少米

网友:
硅脂多少米?链接发下

网友:
那个档位盘不能乱用润滑脂,我前面发过贴子,有的有腐蚀,有的会造成接触不良,福禄克的289,287,189,187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掉这个电容,你看看你图片都腐蚀物出来了,如果潮湿的环境掉出来,就开始腐蚀主板别的元件。

网友:
新版本的 287 289已经改善电池问题

网友:
表盘的润滑脂不要乱上,我的18B主板就是这么糟蹋的。。。。

楼主:
产品简介:

MOLYKOTE HP-300/HP-500长效润滑脂具有很好的防高温和防不良介质,和塑料,人造橡胶具有很好的兼容性。
MOLYKOTE HP-300/HP-500系列 氟素高温长寿润滑脂.适用于所有高温达400℃或干燥的化学气雾环境,甚至十分重载的环境下,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不会产生分解及恶化的现象。杜邦润滑油脂的成功来自于那些恰到好处的高科技配方,其超卓的分布能力,润滑性,散热性能及减摩、抗磨、防锈性能,且不侵蚀相关材料,获得食品工业许可,抵抗高温并且能很快生物降解特点得到世界广泛认可。

应用优势:

1、应用广泛。
2、工作温度范围广400度。
3、防化学和有害物质。
4、中立于大部份塑料物质和人造橡胶。
5、低的蒸发率。
6、不含硅原料。
7、注册了NSF-H1。
8、较长润滑周期,大大降低维修或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9.低蒸气压,很低的低挥发性,;
10.良好佳的高低温润滑性能,工作温度范围宽;
11.良好密封性,具优的抗放射线性能;
12.良好的热稳定性、良好的抗水、抗蒸气性,耐低温性佳;
13. 可靠性增大,使用寿命很长

没有乱上润滑脂, 这个是查阅借鉴前辈帖子推荐的, HP-500价格已经很贵了, 适用于极端环境

楼主:
感觉这个应该算贵的了吧, 50g(63块)购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应该算贵的了吧, 50g(63块)购入.

贵了,用凡士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贵了,用凡士林便宜

凡士林会腐蚀塑料件,查过资料

网友:
非常感谢经验

网友:
以前手机主板上就有这个小电池电容,时间一久必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