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联想thinkpad e530换个系统,我太难了;顺便吐槽下驱动人生

楼主(2024-01-28):
作为一个晚期的联想笔记本爱好者,手里除了g400,t430,t440,t480和p51外,最近又不可救药的收了一台e530,其实就是为了折腾呵呵
270从一个沈阳卖家那里收来的,对比之前的行情,价格偏高,但也没有太高,感觉还行
缺点是开机时风扇呼呼作响,但里面却没有灰。
屏幕左边一个红色的亮点,右边一个黑色的点,但好像不是漏液,凑活用。另外电源是山寨的,不知道能用多久。
拆开看了一下,ddr3的2g内存*2,一个杂牌固态,然后就没了。
看到这,我真觉得270钱花多了,但好歹能用,就给好评收货了
这几天就开始折腾了,收下内存条换成4g*2=8g,毕竟现在8g是最低配了,取下没用的光驱,换上限制光驱位和一个320g的机械盘。
问题就出在换系统上。下载了n个win10系统,问题是清一色的usb3.0接口只能当2.0来用,反复安装系统,累的自己都快抽了
最后痛定思痛,首先下载联想笔记本官方专用的3.0驱动,果不其然,只支持win7,然后下载官方驱动,挨一个手动安装,无果
联想驱动管理软件,自动下载和安装,还是无果
使用dism++强制注入3.0,无果
看来联想就没想过有人会用这种老本去安装win10
安装360驱动,驱动精灵,驱动总裁,均无果
最后我是这么解决的,首先开机按f8,选择禁止强制驱动程序签名,进入改选项系统后,使用驱动人生卸载所有四个usb port的驱动,然后再用它下载和安装usb port的驱动,注意不是3.0控制器驱动,因为这个控制器已经显示是正常的。
重启后,终于usb3.0设备可用了,太激动了,毕竟折腾了3个星期,人都快晕了

最后有一点疑问,我对比了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所下载的驱动版本,一模一样,但为啥只有驱动人生才能把3.0驱动起来?

经历了这么多,我只能说,就算是二手笔记本,也尽量不要选那些老型号的,就像联想官方网站上写的那样,再旧硬件上使用新系统,可能会有硬件无法完全正常使用的情况。

楼主:
光吐槽联想了,竟然忘记吐槽驱动人生了。驱动人生的作者简直是穷疯了,用你下载的驱动又不是你写的,只不过是搬运工,我们下个驱动还要花钱?而且注册费上来就要100,你亏不亏心?不充钱,下载速度就是几b,连k都不到,一个1.2m的驱动,硬生生用了5个小时,你们真厉害啊

网友A:
联想就好干这事。
记得当年买了台Y430,预装系统是vista,自己升级到win7以后,一装声卡驱动就死机,而且这破机器的声卡是带杜比音效的,公版驱动还不能用。
好在还没出保,找了联想售后,几番折腾直接联系到了总部的工程师,给了一个测试版的驱动,这才算解决问题。
戴尔就没这破事,公版驱动随便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就好干这事。
记得当年买了台Y430,预装系统是vista,自己升级到win7以后,一装声卡驱动就死机,而且这 ...

我也有戴尔笔记本,也有驱动问题,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网友:
好比网络下载歌曲都要会员了,这驱动下载也是一样一样的,现在很多官网的驱动都没有了,如索尼等。十年前的产品都下载不到驱动,除非你到它的国外网站去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戴尔笔记本,也有驱动问题,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戴尔情况要好很多,他家的硬件基本都能用公版驱动。
比如有台老机器的第三方USB3控制器,官方不提供新系统的驱动了,只需要去查一下硬件PID和VID,确定具体型号,然后去网上搜对应的公版驱动,DELL的机器大概率能装,联想机器出状况的可能性就要大一些。
有些硬件厂家都死掉了,小众硬件微软也不提供支持,除非有大神自行开发,否则是真没办法。我个人非常喜欢的AU8830声卡就是这样,从vista开始就没有驱动支持了,又不能专门为了听歌装台xp系统的电脑,最后只能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就好干这事。
记得当年买了台Y430,预装系统是vista,自己升级到win7以后,一装声卡驱动就死机,而且这 ...

有些HP和DELL的机器驱动也难搞得很,联想部份机型也比较烦,装驱动累死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吐槽联想了,竟然忘记吐槽驱动人生了。驱动人生的作者简直是穷疯了,用你下载的驱动又不是你写的,只不过 ...

从未用过驱动人生,自己下载,想省事就是鲁大师

网友:
有点感觉国货专坑国人

网友B:
驱动精灵一样要充钱不然就限速到很低,我之前一个电脑就是显卡驱动搞烦了,还会因为你主板某个联想的配件识别成联想的机器然后给你适配联想的驱动

另外i5六代用nvme主板装win7,一堆问题,开始直接gho不行,蓝屏重启,后来说是得打补丁,然后发现微软不提供下载了,到处找不到,要么就是那些要钱的,预先注入nvme补丁不行会在安装继续的时候提示找不到盘,前前后后找了好多镜像注入方法都没有用,只能在别的盘装好再gho过去,但是又出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在非win11PE下gho,系统或者其他pe下gho的文件恢复后跑到四叶草就秒蓝然后秒重启,卡了我好久各种找补丁注入然后微软还不提供下载了,最后找到呆鹅和联想的软件试了注入然并卵,依然装不了,然后在群里说了一下,就有个沙雕在那瞎出招,开始说什么那么只支持win11让我换,后来又说nvme装win7必须用win10那种guid硬盘分区,然并卵,不管mbr或者guid恢复进去都是跑到四叶草就秒蓝重启,说明和哪种分区没有关系,就说我只知道gho不知道装系统,然后还嫌弃gho镜像里面带一堆垃圾软件,说我不会装系统,其实最大坑是非win11pe下备份的镜像不能恢复到nvme盘,原生win7安装不支持nvme,因为手上的U盘工具都没有支持nvme的也就是没有win11的pe,而这玩意只能在pe下gho,不然要么找不到nvme盘,要么就是跑到四叶草界面蓝屏一闪而过然后重启,后来下了个别人那种加了推广的镜像,带pe的,我就是拿来恢复验证一下看看是否真的不支持win7,那我也死心了,这事也在群里说了,以至于那沙雕多了一个嘲哄接口,既然他的镜像可以恢复那我的区别就是非win11pe备份的就在区别

最后解决方法是,用win11的pe去gho镜像,不要用win8win7的pe去gho备份,提前找到注入工具的目录里面那俩补丁在系统下装好就行了,然后进去win11的pe下恢复到nvme盘,注入补丁到镜像什么的都是白扯,原始安装环境不支持

至此弄好了,呆鹅2417显示器加上贼船rm750,i5六代,显卡rx570,一个wdhdd1T,一个收的23年的上市的华硕新电脑然后家暴变渣的里面的三星1TNVME的SSD,内存16g,   然后用电表测的开机开俩游戏,显示器亮度调到15%(主打和环境亮度接近对眼睛好),开一个QQ几个网页
连显示器一起功耗大概100w多一点,然后这事我又在那群里说了下,至始至终那个沙雕没有说过一点有用的,都是在那装大佬瞎指路,这时他开始各种怀疑了开始装逼了,说我垃圾老主板装个win7还搞了那么久还说出来装逼,说什么用win11直接官方直接恢复连驱动都好了何必费那个劲去搞win7,我问他你知道装系统10分钟装软件好几天有的甚至要花钱或者和厂家/软件供应商联系,更加的有的还不给你弄,要不是有常用软件而且很多不支持win11的,说是win11恢复多好,我说win11恢复就是笑话,盘挂了你恢复给我看看,本机网都连不上那种,我说我gho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装好系统和所有必备软件然后gho一个镜像保存到其他盘,运气不好盘挂了直接gho回来就可以接着用
,这是它嘲哄的另外一个接口

,然后就开始就说我的电脑不可能加上显示器才100多w,说什么显示器最低也得50w,我就测给它看,亮度100才30w,然后又说我的显卡是不是真的,假的吧?最低就有150w了????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自己搞了个也是配置差不多但是电源显示器主板不一样的机子说是撸大妈估算功耗有130w左右说我的不可能才100多w,一会我的这是假的一会那也是假的,再一会我的测功率的不准确,啥?你说电表不准确你的撸大妈准确?   说电表在我手里不准确,反正差不多硬件都可能是假的这意思吧,然后懒得理他,他就开始嘲哄说我只会gho不会装系统,还嫌弃别人系统带一堆东西,我就说我自己gho的镜像自己恢复怎么就有别人的垃圾软件了?你说的明白不?真有味,就一个杠精,自己也只是一个路边修电脑的,章鱼推广全家桶都做到自己所有常用电脑了,推广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

它自己装个那电脑还发去什么易索论坛is开头的装逼去了说撸大妈测算130w还说实测

最后说说那个 系统加锁确实是厉害,只能重新分区,单独格式化分区都不行,锁硬盘触发机制包括 系统硬件改变(换内存/CPU/拆了硬盘挂别的电脑),直接装我的主板上面进去就是锁硬盘状态

网友:
现在的驱动软件太坑了

网友:
我的T460P也存在独显的驱动问题,容易蓝屏。
后来我把独显给禁用了,就好了。

网友:
联想的电脑已经被我拉黑了,永不再买

上周才装了台6代的呆鹅win7,不过是机械盘,注入驱动就可以了,这些硬件其实用7是最合适的

网友:
确实现在这些驱动精灵驱动人生啥的搞得会员恶心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吐槽联想了,竟然忘记吐槽驱动人生了。驱动人生的作者简直是穷疯了,用你下载的驱动又不是你写的,只不过 ...

我看到这里只想说,时代变了,个个都想躺着赚钱,
不只是这些,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精灵一样要充钱不然就限速到很低,我之前一个电脑就是显卡驱动搞烦了,还会因为你主板某个联想的配件识 ...

系统加锁是BitLocker吗?

网友:
先安装 Windows 7,安装好驱动程序再升级安装到 Windows 10。

网友:
驱动精灵恶心死了

网友:
联想的电脑兼容性最差!

网友:
我算是HP|的FAS了  六台HP 一台宏基 一台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