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里面澎的一声,然后没反应了

楼主(2024-01-28):
朋友的电磁炉坏了,送我这里维修。故障现象是,通电做饭,听到电磁炉里面澎的一声,然后没反应了。

楼主:
然后打开一看,是这个样子。保险炸裂。

楼主:
经过分析,有可能是因为偷工减料,没有安装大电感引起。造成IGBT短路,从而保险炸裂

楼主:
经过检查,发现IGBT和整流桥都短路损坏。

楼主:
找了一个大电感,把偷工减料用一根导线连接的这根导线去掉,把大电感焊上。大电感是这个样子,看图片

楼主:
再把保险换了一个12a的,IGBT原型号是FGA15A120  我找了一个H20R1203,代换。这个电流比原来的大点。整流桥更换。然后用我的维修插座试机。维修插座是这个样子。

楼主:
没发现短路现象。正式上电,一切ok

网友:
保险、桥堆、IGBT或者电容炸了吧,拆开看。

网友:
有没反应你拆开看看啊,这个图能看出个什么?这个东西修过一个简易故障换按键,别的还没遇到过,有声响应该就是保险、IGBT、整流桥、电容吧,别的最多有点小动静

网友A:
初步判断整流桥、IGBT管都炸了,更换试机的时候最好串一个100W的灯泡再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断整流桥、IGBT管都炸了,更换试机的时候最好串一个100W的灯泡再通电!
...

就是这样修的。

网友B:
这维修电源做的好,中间那个模块有链接没

网友C:
最怕修这玩意儿,不小心了一会儿又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维修电源做的好,中间那个模块有链接没

打开拼多多。复制下面的内容
LED数显指示灯电压电流表AD16迷你数显信号灯频率表双显交流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维修电源做的好,中间那个模块有链接没

链接不知道怎么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怕修这玩意儿,不小心了一会儿又炸管

所以就要用维修电源插座,防止出现炸管

网友:
碰碰彭碰彭古筝十面埋伏

网友:
低价货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个大电感,把偷工减料用一根导线连接的这根导线去掉,把大电感焊上。大电感是这个样子,看图片 ...

好手艺,一下手就修好了。s

网友:
让你家换个电器是真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