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克 ATTEN 853A 等加热台发热丝替换成功

楼主(2024-01-28):
朋友有个加热台  有风出 没有温度出来 拆开检查发现加热丝断了 。某鱼,某多 查了下价格合适的尺寸最便宜的要¥60以上,还有¥100多的,知道加热丝坏了,那就好办了。
找了个便宜的加热丝9.9包邮,到手如图  拆下新的加热丝  绑在原来的支架上 装机就可以了 温度也OK,大伙下次发现设备加热丝坏的 也可以买电阻丝直接替换(注意功率哦,不可以剪的太短了  )我这个  长度差不多,就剪掉了2厘米这样吧。原来的支架有破损  我在新的上面剪下来一点,放在原来破损的位置了 ,语文学的而不好,想到啥直接码字的,有问题问我!如图慢慢看  没有详细整理,大伙凑合看看吧!

注意下下哦  原来坏的隔开支架有破损  我在新的支架剪下来一点放电阻丝下面了  防止2边的短路一起!

今年第一帖   谢谢大家    祝大家  发大财!

网友A:
有加热台的朋友怎么可能自己不会修,还找你?

网友B:
没有地方可以逛,悲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加热台的朋友怎么可能自己不会修,还找你?

修手机的不一定能修家电

网友D:
楼主牛!是直接拆换电阻丝,我只是更换发热芯,我的大概率是摔多了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是直接拆换电阻丝,我只是更换发热芯,我的大概率是摔多了震断。 ...

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便宜的尺寸。。。。断了想省钱接起来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地方可以逛,悲哀

没有地方逛   刷抖音,,,,看论坛

网友:
可以,拆不要的风筒加热丝也可以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动手能力够强

网友:
就喜欢楼主这样来修东西,原装不是买不起,DIY的更有性价比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修的不错。

网友:
这结构看起来和电吹风一样啊

网友:
加热丝替换成功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这年头能省点是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动手能力强,下次我的也试试。

网友:
电阻丝主要是两种:一种是铁铬铝的,质量比较差;另一种是镍铬合金的,质量好得多;高品质的有钨铜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手机的不一定能修家电

原来是修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