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线上挂雪很危险!电力工人用无人机来清雪

楼主(2024-01-28):
近日,全国气温骤降,四川成都也下了大雪。然而,积雪过多或结冰对电力运输带来了威胁。过去,电力工人需要手动清除高压线上的积雪,或采用直流融冰法,在改变电压和断电后进行操作。这种方法成本高昂。

如今,成都的电力工人使用无人机在地面上完成了这项任务。视频显示,工人操纵一架四轴无人机飞到高压线上方,并用长绳系住橡胶棒作为工具。他们通过摄像头调整位置后,利用惯性撞击电线上方的积雪并使其脱落。这一过程看起来非常有效且颇具创意。

利用无人机进行清理电线积雪是高效的解决方案之一。科技进步为解决各种问题提供了无限可能。如果2008年就有这样的装置,那无疑会更高效、节省大量资源。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作业对无人机操控技术要求较高,请勿尝试模仿非专业人士进行操作。否则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甚至人员受伤。因此,我们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员来完成这些工作。

网友:
以后人工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操作难度很高

网友:
无人机有摄像头的,而且现在操控无人机要考证的!

网友A:
高压线电流也不少难道一点都不会发热竟然还挂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线电流也不少难道一点都不会发热竟然还挂雪?

电压越高 ,电流越小。况且这个线路内阻很小, 发热量不足以融冰。
不过无人机通过碰撞方式除雪,还是效率不足。最佳的还是机械自动除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越高 ,电流越小。况且这个线路内阻很小, 发热量不足以融冰。
不过无人机通过碰撞方式除雪,还是效 ...

原来是这样呀!用无人机挂铁棒碰撞时需要断开高压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呀!用无人机挂铁棒碰撞时需要断开高压电吗?

不需要,空中无分机本就绝缘

网友:
感觉除雪还行,估计除冰效果有限。

网友:
想象力还是不够。这不就是扔棍子的高配版么。搞个电动压力钳挂到无人机上。压力钳设定好行程,除冰也能用。除雪的话,吊个震动器上去啊。

网友:
能无人机自动化了才好吧,要人工操作太费事了,不如让我来吧。

网友:
搞个专用机器人比这样更有效吧,只是四川几年都可能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