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发现了两根神奇的创见内存条16G KIT DDR3 1600 SO,请各位大神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24-01-28):
发现了两条神奇的内存,请各位大神看看这是什么玩意

海鲜市场买了4条8G内存,收货后发现2条创建竟然贴了16G的标签,DDR3内存有单条16G?奇了怪哉
上图片

网友A:
16G  kit    kit应该是套装的意思  恭喜买到套装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G  kit    kit应该是套装的意思  恭喜买到套装条了

这个是单条8G还是16G?你的意思16G套装,单条还是8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单条8G还是16G?你的意思16G套装,单条还是8G?

差不多这意思吧

网友B:
一般套装内存条会这么标注,很正常吧。
不是指单条容量,而是指一对内存条的容量。

楼主:
卖家发货之前给我发了上机的视频,当时电脑识别是16G,我收到货以后还感觉挺奇怪的。又涨知识了。不是自己贴标签而且又能用的话,那就不亏。反正买的不贵,当时看着便宜,卖家发货前又给发视频,我就下单了。有空上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套装内存条会这么标注,很正常吧。
不是指单条容量,而是指一对内存条的容量。 ...

嗨,我从不玩那种吃设备的游戏,所以没有花钱买过套装条,所以没见识哈,学习了

网友A:
我的I7 6500U 配了8G内存  感觉够用  不过最近一直盘算买个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I7 6500U 配了8G内存  感觉够用  不过最近一直盘算买个新本。。。

I7 6500U配8G直接不行,我也有一台同CPU的机器,原机板载4G还有一个扩展槽,我直接给它一步到位插了一个16G,加起来是20G,感觉不错。主要是我也没有别的用途哈

网友C:
10年前我就买过4GX2的芝奇套装条,单条标注的也是8G。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年前我就买过4GX2的芝奇套装条,单条标注的也是8G。

10年前芝奇好像是个神奇的东西,败家之眼配皇家戟,经典的配置

网友:
创见的套条,楼主手气不错

楼主:
您这个是6代机,32G内存不罕见,如果我自己有6代台式机,我非得给它插满不可这该死的强迫症,就这这么任性。我那个7代华硕本,内存扩展槽在D面,但是D面是死的,打不开,我在网上研究了很久的教程,拆键盘,屏幕。然后带着电池把主板拆下来(这该死的笔记本,不拆下主板来和电池分离不开),然后插上16G内存(当时16G内存不像现在这么便宜,买了个杂牌还300多),换了A200网卡,终于舒服了,继续放那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I7 6500U配8G直接不行,我也有一台同CPU的机器,原机板载4G还有一个扩展槽,我直接给它一步到位插了一个1 ...

我主要用wps 和 ps 办公用 还凑活吧,家里那个i5 540m的老本配了个固态硬盘 还在服役。。

网友:
又涨知识啦!

网友:
正常使用,8g就够了,我家笔记本64g内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用起来

网友D(2024-08-28):
这确实不多见,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确实不多见,多少钱买的?

小黄鱼买的,4条8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黄鱼买的,4条80多

这价格老本子升一下挺合适的,能给个链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