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一个老唬人的其实只1路开关的型号

楼主(2024-01-28):
这是一只示波器电源开关,它牵一发动全身,我原以为它里面老复杂了

画原理图才发现,它实际上就1路通断。一种按压联通且自锁,再按压释放断开的1路开关,4A/32/250V SDLIP-1 ,有老法师知道它的型号吗?

为了让老法师们看得清楚,我调整角度连拍了3张,请老法师们过目

网友:
最近老法师都在刨坟

网友:
看得眼花缭乱的感觉。

楼主:
自己回答一下:正确标示应该是SDL1P
原日本阿尔卑斯ALPS按钮开关推拉自锁电源按键
直接连结110V/220V電源。4A/32A 250V。2脚带锁,带固定脚。

稀缺性导致,单价5元,快递10元

用游标卡尺初步确认就是它
世界就这么大,如来佛

网友A:
这叫琴键开关,淘宝上有,只要脚位外形尽寸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尺寸脚位对得上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62f6523cENyl1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琴键开关,淘宝上有,只要脚位外形尽寸一样就可以用。

给老法师请安了
因为您看破本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尺寸脚位对得上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5&id=611795029168&ns=1&spm=a21n5 ...

感谢老法师的亲切关怀
我借用您的启发搜国产单排2脚自锁黑色带弹簧琴键/按键
没有,可能国产不待见2脚这么简单的开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法师的亲切关怀
我借用您的启发搜国产单排2脚自锁黑色带弹簧琴键/按键
没有,可能国产不待见2脚这 ...

这个可以用吗?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62f6523cENyl1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吗?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5&id=585784101494&ns=1&spm=a21n57.1.0.0.62 ...

对比了,二者尺寸非常接近,收藏了
夏嘉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比了,二者尺寸非常接近,收藏了
夏嘉侬

可以用的,几乎一样只是有的尺寸标注方法不同。

网友:
废机顶盒里有这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几乎一样只是有的尺寸标注方法不同。

邀请老法师来看看这个综合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478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