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一个一号电池LED手电筒 看看是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2024-01-28):
这是一个安装一节一号电池的LED手电筒,拆开看看是什么工作原理。

这是手电筒的外观,

手电筒头部,

不使用工具可以拆开这些,

拆开灯头,

这是电路板,

上网查 YX8115 是一个芯片,

描述:
  YX8115是我公司针对手电筒照明研发的LED驱动IC,主
  要用于一节充电电池或碱性电池。
  YX8115是一款直流转换升压IC,采用CMOS工艺,高效
  率低功耗,外围简单,可驱动小功率LED。
  YX8115 可工作于-40℃~+85℃
  特性:
  低工作电压0.9V ~ 1.8V
  高效率80%以上
  600mΩ 低导通电阻
  应用范围:
  移动手电筒
  LED 头灯
  LED LED 照明装饰灯

这个手电筒用的是方案一的电路,电路板上面有一个色环电感。

使用一节LR44纽扣电池竟然点亮了。

网友:
还是用碱性电池好,可以随时更换。

网友:
短粗,外表看起来够威够猛

网友:
相当于焦耳小偷电路(升压电路),驱动白光ED。

网友:
这种事干活用的,野外照明感觉不够亮

网友:
看习惯了那种铝合金的手电,看这个塑料的提不起兴趣

网友A:
现在1号电池用的少太贵了

网友:
升压的是吧。亮度欠缺啊

网友:
锂电池满天下的当下,用一号干电池+升压芯片有点不值当,赵大忽悠鼓吹的家用电器多是2节1号电池的,1节的也有只是亮度跟狗屎虫亮度差不多,很少人用。

网友:
楼主有才,翘片和夹子配合夹纽扣电池负极确实是我没想到的

网友:
还不如改成锂电的好用。

网友:
肯定是升压咯

网友:
恒流还是恒压?用于LED应该是恒流,还缺少参数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1号电池用的少太贵了

家里囤积的一号电池太多了,一号电池是给燃气灶用的,没想到燃气灶太省电了,电池都放过期了,放在手电筒里面还能用。

网友:
升压小电路

网友:
简单照下路还是可以的,就是太重

网友:
外形看着挺硬气

网友:
不错对这个手电筒的电路讲的挺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