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 nodemcu 无法从深度睡眠唤醒

楼主(2024-01-28):
使用的是NodeMCU,已经按照要求把D0(GPIO16)和RST引脚使用导线相连接。
测试代码如下:

void setup(){
    Serial.begin(74880);
    Serial.println("sleeping..");
    delay(1000);
    ESP.deepSleep(1e6);
}

void loop(){
}

串口打印数据如下:
ets Jan  8 2013,rst cause:2, boot mode:(3,6)
load 0x4010f000, len 3424, room 16
tail 0
chksum 0x2e
load 0x3fff20b8, len 40, room 8
tail 0
chksum 0x2b
csum 0x2b
v00041de0
~ld
rf cal sector: 1020
freq trace enable 0
rf[112] : 0�sleeping..
ets Jan  8 2013,rst cause:2, boot mode:(3,6)

第一次显示boot mode那一行是我手动按下了RST键。第二次是它自动唤醒发送低电平信号给RST后的启动信息。理论上想实现的功能是,被重置后从setup开始再次运行,然后等待1秒进入休眠,以此循环。实际情况是无法唤醒。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初学ESP8266,有许多不懂的还望大佬们赐教。

楼主:
刚刚换了个搜索关键词,在英文搜索了一圈,发现https://github.com/esp8266/Arduino/issues/6007 这个issue和我的是同样情况。然后底下给出了解决方法,将一个电阻串联在SPI_MISO和3.3V之间,同时直接连接RST和D0引脚。
经过实验,方法可行,具体原因好像是批次问题?

网友:
没碰到,但是感谢给出答案。

网友:
去厂家论坛去贴会有结果

网友:
XTX flash导致的问题?
哪家的产品名?以后避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换了个搜索关键词,在英文搜索了一圈,发现https://github.com/esp8266/Arduino/issues/6007 这个issue ...

谢谢,正好遇到了一样的问题,deepSleep 要两次复位才能启动。
加上电阻之后就没问题了。
测试了deepSleep 状态下的电流约20uA。后面有空对比下其它正常的ESP8266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