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两种情况,右转都不需要看红绿灯吧?

楼主(2024-01-28):
最近被扣分了,研究下交通红绿灯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右转要不要灯看右边路边最好。有牌子的

网友:
有右转箭头灯的按箭头
没灯的或者有独立右转车道的,不限制(但是要礼让行人,不然也扣分)

网友:
右转不是独立红绿信号灯的情况下,在不影响其他车辆或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右转。

网友:
一般是不用看红绿灯的,如果有右转专用道就走专用道。

以下几种情况要看标识或红绿灯:
1、指示牌禁止右转,或规定时间能右转
2、地面指示标识只有直行
3、有右转箭头红绿灯

网友:
年底了各个吸金平台都使出吃奶的劲头 撸起袖子加油干!!!

网友:
灯看箭头,没箭头看路上的标识,有没有禁止右转。

网友:
个人理解第一种情况有停止线的要看灯,第二图看行人。

网友:
红灯右转避让行人可行,一般路边要立牌子。

网友:
很久以前,本地有一路口,停止线是这样的,无数人中招,当然,这停止线划得有点变态,可能是创收手段。

网友:
要不要看灯得看看灯长什么样和有没有牌子写着灯的说明啊,圆灯一般可以不管,箭头灯需要看颜色
右转专用道有些也有附加灯

网友:
年底了各个吸金平台都使出吃奶的劲头 撸起袖子加油干!

网友:
过路口肯定是要先看灯,再根据灯来考虑能不能直接右转,就算没灯也要观察路面有没人过马路,礼让之后才能转

网友:
要看箭头灯的,按箭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