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联想65W type-c充电器拆机维修/ADLX65YCC3A

楼主(2024-01-28):
先说明:目前还没搞定,拆机检修顺便请教一下坛友。介意的话请绕行

这个是我们领导的联想笔记本充电器,他来找我说有没有TYPE-C的充电器,我把我手机充电器给他用了,然后说过去看看是不是线断了之类的
结果发现是笔记本充电器(刚开始我以为是手机充电器),拿来看了一下确实无输出,功率计也不显示功率(很小忽略,刚开始充电的过程)

直接到马家看看差不多一个毛爷爷能请回来,领导问能修吧,我说拆开后装不到原样,他就说到JD搞一个,这两天在鱼塘看了一下便宜不少,
有的30还包邮,看的外观一样

先看看拆机图吧,我拆的一般,把下边割开然后把底板敲下来的,整体还好,网上看了一下还有拆机图非常清楚
注明来源(可以直接点标题看)
拆解报告:Lenovo联想65W USB PD快充充电器ADLX65YCC3A - 充电头网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44298.html

晚上回去拆开的,后面有个铝保护盖焊接上去的,没办法只有个热风枪吹下来的,然后看芯片型号也非常不容易,看到网上的拆机图
那真叫一个清楚,还带关键部分的电路分析。害得我还看了半天
把部分关键图片借过来,免得链接失效了,比我拍的清楚我借用一下,拆开就这样,后面那个保护板焊接上去的
输出有3个线,有个细线蓝色的估计是检测

里面散热胶垫和硅胶都还是打的比较好的

这个是背面的主图

PWM

PWM典型应用电路

次级同步整流控制器来自MPS美国芯源半导体,型号MP6901,支持8到24V工作电压,支持标准和逻辑电压同步整流管,最高工作频率400KHz,支持高侧低侧同步整流。(我看芯片写的WHH61估计是丝印,具体型号没错,我走了电路)

典型电路图(这个在其他地方找到的,还比较清楚)
我测试2、5是通的还以为芯片坏了,看了这个图发现连在一起的

输出VBUS开关管,美格纳 MDS3653,PMOS,耐压30V

亿光 EL1019光耦位于初级和次级之间(我看了我拆的这个是1018的光耦)

USB PD协议芯片采用的是Weltrend伟诠WT6632F

其他的图就不需要了,把型号拿过来记一下,主开关管  K3569 ;次级同步整流MOS采用的magnachip美格纳MDP1922(次级整流)

下面开始记录检测过程
上电后主电容的300V迟迟不下来,以为是开关电源没启动,查了PWM芯片和外围的开关管、检测电阻都正常,外观也无异常
测量LD5760第八脚启动电压也有好像没什么问题

也在网上看到一个修类似的电路供参考(这个里面对这个电路做了分析可供坛友参考)
TCL L32P1A液晶电视开关电源工作原理与故障维修  https://www.520101.com/html/tcl/933383081.html
他这个好修,启动电阻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也找到一份相关的图纸参考
TCL液晶电视采用LD5760方案电源板电路图  https://www.520101.com/html/mappaper/tclpaper/105641216.html

打印出来对照测试主板无异常,后面偶然发现蓝色线有4V多的电压稳定,而且在MOS管MD3653的前端测量有5V电压,想着直接把MOS跨接过来看看
结果无反应,应该只是待机用,电流小,我用的电流毫安档位没有电流通过

再又去测量了次级同步整流控制器来自MPS美国芯源半导体,型号MP6901,刚开始以为坏了,找到电路图后发现好像也没问题
参考这个图去找输出,结果Q1出来后测不到去哪里了?难道是断线了?

目前怀疑是USB PD协议芯片采用的是Weltrend伟诠WT6632F,这个小板没拆下来圈的这3个脚短路的

拆下来后发现上面的两个依旧短路,跑电路发现通过下面的这个很小电阻连在一起,那也没问题

考虑一下感觉会不会是因为协议芯片出问题了,导致不输出,因为输出MOS是通过协议小板过来的信号
但是协议小板的一脚(挨着光耦的那个),这个脚测量和芯片是直通的,也就是说芯片可以控制住稳压
因为没有维修过这种带协议芯片的,也没代还芯片测试。感觉还是芯片坏的可能性大,目测没有炸管和烧坏的痕迹。

学习一下,请各位坛友指教一二

参考

TCL L32P1A液晶电视开关电源工作原理与故障维修  https://www.520101.com/html/tcl/933383081.html
TCL液晶电视采用LD5760方案电源板电路图  https://www.520101.com/html/mappaper/tclpaper/105641216.html

附图纸:

网友:
测一下WT6632F的VCC脚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的话,估计是没有握手协议导致没有输出,只有正确握手后才会根据协议输出正确的电压,在此之前估计只能输出一个给WT6632F供电的电压,你需要接一个诱骗小板之类的东东再测

网友A:
根据典型电路图,WT6632F控制光耦反馈生成不同的电压,控制输出端MOS开启输出,这一切的前提是握手协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典型电路图,WT6632F控制光耦反馈生成不同的电压,控制输出端MOS开启输出,这一切的前提是握手协议正确 ...

谢谢分享,芯片有坏的,但是坏的不多,觉得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再试试看吧,昨天看了你分享的资料就动工了,把小板上上去,然后把协议芯片补了一遍,晚点再试试

网友B:
有协议的电源不好修,极少有简单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协议的电源不好修,极少有简单故障的。

试试呗,搞到玩,鱼塘30包邮,有花的这点功夫都够买一个,全当学习了

网友(2024-06-22):
引用 楼主:
试试呗,搞到玩,鱼塘30包邮,有花的这点功夫都够买一个,全当学习了

对,学习的过程最重要。之前捣鼓小米剪线电源时,学了不少TYPE-C协议、快充协议。

现在电源修的结果咋样了?

网友:
不错,不错。是个认真的贴子。辛苦了

网友(2024-09-04):
学习的过程最重要,与性趣有关系,与钱没关系

网友(2024-11-14):
修好了吗?你这看起来不像坏了,有电压输出,应当是usb-c 针脚坏了,换个usb-c头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