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各种“线”出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补救以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2024-01-28):
RT,各种连接线,时间长了,由于老化加使用不够仔细折损了,还能做点啥延长寿命嘛?

特别是这个耳机,用了好几年了,挺好用的,前天无意中发现这个位置也折了,其实还有一个位置漆皮大概是被我的surface支撑板给压的割裂了

网友:
找个自粘胶带缠下,除了有点难看应该还行

网友:
建筑工地上用的那种黑色的胶

网友:
线材胶不好,整体来说国货大量的产品这些细节不行,大多数线材温度低了硬邦邦

网友A:
上热熔胶,自己塑形

网友:
用热缩管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热熔胶,自己塑形

基本上都是在另一头是堵死的情况下出现断裂,那个位置好像弄不了啊,另一头是堵死的,而且耳机线线特别细,热缩管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只能套热缩管,效果才好,不过合适口径的管又套不进,怎么办,先剪开,套进去后502粘回原状,再打火机侍候...完美

网友:
不是绝缘要求高的部位,只有去处所有外皮,只留芯线来用了。

网友:
热缩管最简单实用

网友:
都是低端便宜货。热熔的塑料太短了,没有包裹进去,外皮也不是耐磨的材料,内芯没有抗拉扯纤维。
高端货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套上热缩管是耐用一点.但热缩管的部份就发硬.体验感下降

网友:
买根线换算了

网友:
ab胶 杠杠的

网友:
一般在两头或中将有连接件的地方,可以接好以后将线打折用软胶布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