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乖!让不是色盲都歇菜的色环电阻

楼主(2024-01-28):
老法师们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颜色?救救我,绿,紫,黑,大家没有分歧吧?后面两个环?怎么办?

网友A:
应该是4702F, 阻值是47K,误差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4702F, 阻值是47K,误差1%

老法师眼里的颜色是这样的

跟法师学会了两个棕色鲜艳的为红,蓝底电阻浅绿为黄,需要懂点RGB色彩学

网友B:
第一个不是绿么,是黄???

网友:
第一环确实是黄环,47K的金属膜五色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不是绿么,是黄???

应该是底色的原因显绿了!

网友:
我觉得末环是棕

网友:
色环电阻的标识急该统一规范了,有些真不知道那是头尾

网友:
这么常见的47K,就别纠结了。。。末位的管他呢,他印什么颜色不重要的

网友:
黄紫黑棕棕,  4.7K的电阻。

网友:
数字表测一下,再结合色环,就确定了。

网友:
看不准上表量

楼主:
真是实战英勇无敌老法师

网友:
我看是黄,紫,黑,红,棕。绿色的话还要浓重一点会显暗。黄色会比绿色显眼一点。

网友:
47K,很好认啊,因为最后一环不可能是黄,所以是黄开始

网友:
4.7k的电阻,很常见的阻值。

网友:
最后是红棕,前面是黄紫黑.

网友:
色盲,从来都是拆了上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