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修复两刷异响

楼主(2024-01-28):
雨刷新换上三个月就有异响,前几天刷B站看到一个消除雨刷异响视频,视频分析异响原因是雨刷胶条与玻璃不垂直,导致雨刷上下刷动刷条不能顺畅翻转产生异响,对照视频方法用两把活动扳手对雨刷臂进行调整,使胶条与玻璃垂直,该方法是我所使用过消除雨刷异响最的最效的方法,我这辆车新换胶条时间不长就有异响,大多方法都是雨刷老化更换胶条,有类似情况车友不妨试一试,效果非常好。

网友:
有好方法就收藏,有空依葫芦画瓢学习试试

网友:
我的目前没有异响,但是不影响我收藏一下

网友:
马克一下,学习了

话说昨天高速开车,被冻雨淋了,雨刮直接结冰,刮起来也是有声音和刮不净

当然,到目的地后暖和了正常了

网友:
确实,维修站正规操作也是这样

网友:
感谢分享,收藏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