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路标,右转车辆可以借公交车专用道吗?

楼主(2024-01-28):
车辆要在前方路口右转,是不是既可以在图中该处右转,也可以借公交车专用道到前方右转?

网友:
牌子上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A:
你要右转要么在这个地方进入辅道右转,要么再往前会看到公交专用道标线变成白色涂装在那个地方可以并入公交道进行右转,在黄色标线段进入公交道会被记违章罚款的。

网友:
现在改的一不小心就走错了

网友:
我的理解既然是公交车专用车道就不容许其它车辆进入

网友:
3楼说的准确

网友:
标牌不是写的很清楚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右转要么在这个地方进入辅道右转,要么再往前会看到公交专用道标线变成白色涂装在那个地方可以并入公交 ...

大城市花样还是多,难怪小地方人去了容易被扣分

网友:
三楼是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右转要么在这个地方进入辅道右转,要么再往前会看到公交专用道标线变成白色涂装在那个地方可以并入公交 ...

亲测黄虚线可以进,但也有可能各地方不一样

网友:
三楼是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亲测黄虚线可以进,但也有可能各地方不一样

这个我不和你犟,各地政策可能略有不同有监控路段别被抓拍了就行我不会跟100块过意不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和你犟,各地政策可能略有不同有监控路段别被抓拍了就行我不会跟100块过意不去的 ...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我们这黄线如果为虚线就分3种情况:
1非路口,有时间标识,那在时间允许范围内是可以进的,
2非路口,没有时间标识,可以进,但到了路口只能右转,不可以等直行红灯
3.路口,有“社会车辆右转”的牌子,可以进入右转,但不可以直行。

但如果黄线是实线,是绝对不可以进的

网友:
有右转专用道。就走专用道。不给自己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