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苹果线

楼主(2024-01-28):
老5家买的。。不知支持pd快充,,估计老标准10w嘛,,好像支持c48。

网友:
肯定不支持pd,苹果又没有魔改5针usb-a口

网友:
苹果的A口线哪来的魔改啊。。。

楼主:
也是,,老5家前几天有typc苹果线卖,,没买。失误

楼主:
这种线是不是只能跑5v   1a。。家里是苹果11还有ipad9

网友:
看着外观挺粗的

楼主:
不粗,,3-4元一根。。。买了玩玩的。

网友:
A口哪来pd快充 得c口才有 以前谁家2块钱一条的线撸了两条 居然都支持pd快充

网友:
充电慢点,能用就行!

网友:
外观挺粗的

网友:
如果是8以后的,买一个华强北磁吸无线充,12元,方面

网友:
看着不错,不知道里面的线径粗细

网友:
能十瓦充电也算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