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磁带保存 BASIC 程序

楼主(2024-01-28):
SORD M-5 电脑, LASER 磁带机。

网友:
应该有40多年了吧?居然还能用。

网友A:
普通磁能用吗?

网友B:
磁带保存??记得以前都是磁盘保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磁能用吗?

就是普通磁带普通录放机。这种存储方式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普遍,因为普通盒式磁带很便宜。它就是把数据调制成不同频率的声音音频信号记录在磁带上。

国外电脑杂志社还有在杂志中附送薄膜唱片来分发程序的做法,把电唱机接到电脑的录音机接口播放那个薄膜唱片就可以输入软件,原理是一样的。这在没有互联网而软盘又很贵的时代是很实用的低成本发行软件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带保存??记得以前都是磁盘保存的

在磁盘普及之前是用磁带的,因为磁盘驱动器太贵了,而磁带录音机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磁能用吗?

你问的问题很好。
普通磁带可以保存,必须空过开始那段 无磁粉的空带部分。
这个磁带,和普通磁带的差别,就是全程有磁粉覆盖,没有空白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磁盘普及之前是用磁带的,因为磁盘驱动器太贵了,而磁带录音机很便宜。 ...

录音机的缺点是 音量调整要把握好。
这个专用机器,没有音量调节旋钮,固定幅值输出。
我比较过,所以买这款。

网友:
可以又多了一收藏

网友D(2024-12-03):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磁带普通录放机。这种存储方式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普遍,因为普通盒式磁带很便宜。它就是把数据 ...

请问一下,怎么知道程序存在磁带的哪个位置上呢? 像歌一样中间有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怎么知道程序存在磁带的哪个位置上呢? 像歌一样中间有空白? ...

Apple II 只能根据计数器记录磁带位置,中华学习机等改善了磁带的命令,可以加上文件名,如果读的不是这个文件就跳过去自动读下一个

网友E:
这种方式,记录到磁带上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网友:
牛啊太牛了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式,记录到磁带上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这个磁带机,可以直接记录数字信号。我用 数据采集卡采集了磁带信号,确认过是数字信号。

网友F:
当年TP801单板机的选配外设就有砖头录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年TP801单板机的选配外设就有砖头录放机。

对,北京工业大学生产的,咸鱼上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