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车倒车灯跟瞎了一样

楼主(2024-01-28):
家里轿车倒车灯只有右边一个,一直以为是灯泡坏了,跟换后无果,才知道倒车灯只有1个满足国标要求,操蛋啊

前天回老丈人家,为了拉货进了黑区区的巷子,没有路灯,倒车进去的,那才是一个酸爽,踩着刹车灯遍挪边倒,已听到响声为信号停车,还是运气好没有擦上。
那问题来了,原车尾灯都是卤素灯,亮度一般,且倒车只有一个,要增加亮度想法有:
1、把倒车灯改亮,上大功率LED,亮瞎眼那种。
2、改线路,让两个灯都亮,貌似有一定风险。
3、改倒车影像,在倒车影像上加照明设备。
4、改摄像头,启动摄像头回路上加灯,不涉及到原车线路。
5、改双档牌照灯,倒车时高亮档,平时低亮档。

这是原车的倒车影像,2个LED灯珠光衰严重,基本没作用,要不就在这个上面该大功率LED灯?
各位老铁们改过倒车灯吗?哪种方案安全又可靠
……分割线……

这货装牌照螺丝上,交警或者审车时找麻烦不?看样子很亮的

网友A:
加倒车影像是最好的。

网友:
我不是杠哈,就是有点想不通:比车头大灯还要亮的倒车灯,为什么不用来做车头大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倒车影像是最好的。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倒车灯加亮能过车检吗

网友:
倒车不用这么复杂吧,影像都自带补光的

网友B:
加倒车影像,好像有补光

网友:
怎么好使,怎么干呀!

网友:
倒车影像最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倒车影像,好像有补光

有倒车影像,不过夜间效果不好

楼主:
有倒车影像和雷达,不过晚上没灯看不实在啊

网友C:
加流氓倒车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流氓倒车灯

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是个好主意

网友D:
把光衰的LED换了先

网友:
反正我是两边都换了高亮LED,关键我还换了ADH无光夜视,漆黑的夜都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光衰的LED换了先

也是个主意

网友E:
原车倒车摄像头晚上不行,我也是当初苦恼这个问题,后来车刮了最后一咬牙就直接换的360全景。全套无光夜视索尼摄像头,一级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车倒车摄像头晚上不行,我也是当初苦恼这个问题,后来车刮了最后一咬牙就直接换的360全景。全套无光夜视 ...

这套要大几千吧。目前还是想搞360,就是价格高企,不敢贸然出手。

网友:
这个牌照灯我也在看,过几天买几个回来,三台车子,每一台装一个。以前的老车就装了一个6灯的led,用一个两档开关切换,拨到上面就和倒车灯联动,拔到下面就单独打开,不影响倒车灯(对付跟车的远光狗很有效)。

网友:
把原车灯换了就行

话说我买第一辆车那会,虽说只有一个倒车灯,但仅仅是没装灯光而已,线路是完好的,自己加装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