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廉价吹风机,卡扣不好拆

楼主(2024-01-28):
这个吹风机电机是串联一组电热丝降压的,那就没有冷风这个档了。

网友A:
该有的地方都有了,不是长时间高温连续吹问题不大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挺简单的。。。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廉价的产品使用注意安全啊

网友:
谢谢分享,只要安全就好

网友:
有些电器还是不要买廉价的,用起来不安全

网友:
这个不就跟我淘特养鸡换的那款一摸一样。。。

网友:
时间控制好,应该没问题

网友:
简单使用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吹风机看着不复 杂

网友:
还可以的。就是开关或风扇。

网友:
没有冷风档好,不然容易烧开关,遇到过好几个了

网友B:
我有一个康夫电路外形差不多。发热丝红热,风扇转速变慢了。换风扇不如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有的地方都有了,不是长时间高温连续吹问题不大

发热丝云母片上面应该有一个双金属温控开关,过热会自动断开,好点的电吹风都有这个,廉价的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康夫电路外形差不多。发热丝红热,风扇转速变慢了。换风扇不如换新。 ...

送给我就好了

网友:
和康夫的一样结构,加热丝断了电机就不会转了

网友:
这样的电吹风,虽说功率比品牌的低(可能低一半)、价格便宜,但适合在学校里使用,因为学校里有用电功率限制(过功率就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