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CR2032纽扣锂电池充电

楼主(2024-01-28):
周末外面下着蒙蒙细雨,格外冷冻潮湿……
闲得蛋疼,试着给纽扣锂电池充电。
网上一堆都是直接用5V充电头怼上去,卧槽就不怕炸了嚒……
还好手头上有3.3V的电源,串接一个USB功率表来观察电流变化:

图样图森破,观察了个寂寞,电流可能太小了根本显示不出来
就这样,充满试试会不会炸

网友:
钥匙提示电量低,电压2.96v,这电池是太水还是钥匙功耗太大了,正儿八经才用几个月就不行了。拿出几块钱撸的新电池,3.3v,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非可充电池,充了也没有多大作用,紧急情况下临时用下。要充电可以使用LIR系列纽扣电池。

网友:
有可充电的,
松下正品包装卡板纸上的生产日期是激光打的,假的是印上去的!

网友:
这种一次性电池充电,不怕炸了?

网友:
LIR系列纽扣电池才能充电,CR2032不可充电。不可误导坛友。

网友:
真能充的进?

网友:
亲自试过,可以充,但充一回儿就能听到一声脆响

网友:
玩的开心就可以。

网友:
CR是一次性的,不是充电电池。。有些电脑主板用的就是充电电池,后来一部分主板久用上一次性电池了。

网友:
这样充要防止电池过热出意外,能充进去但使用不长,以前也这样搞过

网友:
充可以,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充了也没有多大作用。用不长

网友:
偷偷告诉你  高速通行卡内有4枚可充电2032,别问我咋知道的。

网友:
原来是楼主把型号写错了,我想2023是什么鬼。。。

网友:
以前用太阳能板接纽扣电池充电试过,放外面晒着太阳忘记了,没多久就听见砰一声炸了

网友:
用充电电池!

网友:
以前也试过,即使当时把电压冲上去,很快电压又掉下来了,存不上电。

网友:
这种不能充电,会炸的,能充电的型号是LIR开头的。

网友:
充进去也没大用  车钥匙费电次一般是钥匙有问题了   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