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咸鱼收了台拯救者笔记本300w的电源,拆开看看真假?

楼主(2024-01-28):
咸鱼收了台拯救者笔记本300w的电源,拆开看看真假?

价格150元,不便宜哦。
卖家说是笔记本摔坏了,电源单独卖。
台达版的电源,官网全新价格要4-500元。

磁环是真的。

底部4颗梅花内六角螺丝,

开壳还比较容易,两边有超声波焊接的痕迹。

看板子做工不错,主板是台达的。

插上电脑能开启性能狂暴模式。
看来这次没有翻车。
上次收了个假货,最后卖家退款了。
闲鱼收了联想笔记本电源,不知真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3144&fromuid=833550
(出处: 数码之家)

================================

顺便给蓝牙音箱换个喇叭,
长期大音量听小说,
喇叭的边都给震碎了。

找了个2英寸的圆形喇叭换上。能听个响就ok。

最后给usb口加焊一下,最近老是接触不良。

补充内容 (2024-3-8 19:39):
这是测评网站的拆解,看来这个是真货。https://www.163.com/dy/article/G8ODJF230511AJLQ.html

网友:
拆解详细一点不行吗?没看见里面一点内容

网友:
没看到真假的情况

网友:
能让你拆开说明厂家有自信

网友A:
真货,但用在哪里?

网友:
这样拆解只有开头都无下文了,真心差评了。

网友:
无论真假,用着不BOM就好。

网友:
鹌鹑哪里撸的小喇叭不错

网友:
真货,假货不会给够功率的,一带载就暴露了

网友:
真货,楼主成功捡漏

网友B:
真货拆了有点可惜,能无损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铁壳子没拆下来

网友C:
我也一直想收个,但价格都是180左右,而且假货非常多
难道也要像你那样买回来先拆了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货拆了有点可惜,能无损装回去就好了。

楼主电源螺丝上的又不是超声波肯定是无损的啦。

网友:
刮刀都给翘弯了,它到底经历了什么...

网友:
用螺丝固定的,对开壳很友好啊。

网友:
真货无疑啊

网友:
看着还可以,没有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想收个,但价格都是180左右,而且假货非常多
难道也要像你那样买回来先拆了再用? ...

150买个假货必须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货,但用在哪里?

拯救者笔记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