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头戴式耳机弯梁断了没有配件如何废品利用?

楼主(2024-01-28):
头戴式耳机弯梁断了没有配件如何废品利用?头戴式蓝牙耳机在冬季户外当护耳帽用,听了一天的小说在河边冷了一个下午也没有钓到鱼,回家取耳机的时候就听到一声干脆利落的断裂声就断裂了,关键就是捏了一瞬间方便面脆了,这个玩意不是通用配件,抛光后用了几种胶水都不能粘住受力戴头上,有没有什么移花接木的方案,让这个刚刚买了几天的蓝牙耳机继续服役?

网友:
可以上下加上铁板

网友:
没有移花接木的替代品,就用铁丝接上

网友:
要加个塑料片什么的,在下面用101类的就可以粘住吧,主要增大粘胶的面积,实在不行再加两个螺丝辅助下

网友:
找汽车维修店要俩个换下来的雨刷片,拆除来钢片,要好看就融到里面,要能用则随意绑一下

网友:
网上买个废品更换上就行。

网友:
上夹板来固定应该行

网友:
上一片薄不锈钢拉住?或来两片夹住?无损修复是不可能滴!

网友:
估计有不少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受力的配件需要上螺丝吧

网友:
这种这段要是塑料断面面积太小的话还是里面衬薄钢片在用胶粘的方式比较好。总的来说还是耳机设计不合理,一般高档耳机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刚买的耳机,直接找卖家售后啊

网友:
上海鲜市场淘啊

网友:
方案1:直接手搓一个竹子的,环保!
方案2:淘金属万向竹节,朋克!
方案3:捡废旧硬铜线手搓一根,低碳!

网友:
能替代的东东太多了,其他头戴耳机的梁架、暖耳包的架、”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耳机梁架~~~~

网友:
买新的吧,也不贵....

网友:
上下夹东西固定呗

网友:
去捡个汽车雨刮器,把里面的钢片抽出来,杠杆好用

网友:
这种地方打个夹板固定,上铆钉,然后锉平

网友:
接好了也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