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蓝牙耳机拆解

楼主(2024-01-28):
不响的蓝牙耳机,拆了直接进垃圾桶了!

网友A:
一看电池仓里的那节电池,就知道这套耳机不是啥好货。另外那根充电线是食堂厨房大师傅们用过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电池仓里的那节电池,就知道这套耳机不是啥好货。另外那根充电线是食堂厨房大师傅们用过的吧? ...

应该是后厨保洁阿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后厨保洁阿姨用的

赶脚上面油比较多

网友:
有一个差不多样式的,耳机仓充一次电能最少用一个星期。

网友:
电池是一节18650,换电池方便。

网友C:
电池仓用18650比较少见,那体积不得老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仓用18650比较少见,那体积不得老大了

也有不少的,有的还带5v输出,细看了下这个好像就带

网友:
电池仓用18650,个头不 小

网友:
可惜,送给我多好

网友:
带移动电源的

网友:
几年前九块九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