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泡水的太阳能灯

楼主(2024-01-28):
朋友捡来的说晒太阳一天还不亮…拿来让我看看…其实那啥心里就没点逼数么?泡水的你拿来我也得有这个电池啊?18650不少?可是这灯上都是32650的磷酸铁锂能直接用么?感觉18650锂电没有磷酸铁锂的耐候性好…夏天高温出问题了还是麻烦…

网友:
壳能用就能装起来

网友:
太阳能路灯啊,大家伙

网友:
这是马路上用的?

网友:
铁锂耐操,刷洗干净,再充电试试

网友:
铁锂只是耐操,但是不咋地耐低温。三元里能耐点低温了但高温不行。

网友:
32650那种电池

网友:
电池锈蚀了,电路板也有锈迹,单独加电试试灯亮不亮。

网友:
太阳能灯看着个头不 小

网友:
一般来说太阳灯整体应该是能够防水的,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搞成这样

网友:
电池锈蚀了,也废了。

网友:
损坏不多,换一下还可以用。

网友:
电池腐蚀成这样可惜了

网友:
甩他一个淘宝链接买铁锂电池包去

网友:
这32600一块得6000mah吧应该挺耐用的,寿命长

网友:
如果电路板能使用,换上电池继续用。

网友:
这电池容量可以!!!
只能淋浴的结果进了泡池,救命啊~~~~

网友:
电池肯定完了,其他也就试试

网友:
家里的太阳能灯也是32650磷酸铁锂,一节改成四节能亮到12到1点左右,改8节的能亮到早上5点

网友:
三节32650,这容量不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