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这气缸燃烧的情况很差啊

楼主(2024-01-28):
之前用的镍合金跑了3万多公里没力顿车,然后23年3用份换了NGK的,还是没力,顿车,而且油耗还爆增,今天拆下看看4个缸的火花塞上都有油乎乎的。
另外放了一天的凉车情况下,机油刻度在上限是不是正常的?是不是这次途虎又把机油加多了。。。

网友A:
这个位置有机油有点奇怪啊,说明燃烧室里有机油了,建议找从哪进去的。

网友:
是不是环磨损该换了

网友:
燃烧室里有机油的确不正常

网友B:
绝缘陶瓷这么白不像是烧机油,烧机油绝缘子会发黑有积碳。汽油油品不好,混合气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缘陶瓷这么白不像是烧机油,烧机油绝缘子会发黑有积碳。汽油油品不好,混合气不对? ...

确实也没有烧机油的症状,因为5000到7000公里左右也没见少机油,尾气闻着也还行。
目前我考虑的也是油气过浓或者燃烧不充分,是油气的残留,因为之前碳罐电磁阀常通刚更换掉,我准备把火花塞清洗一下再观察看看,请问普通的化清剂就能直接喷着清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有机油有点奇怪啊,说明燃烧室里有机油了,建议找从哪进去的。
...

但是发动机也没有烧机油的症状,因为几千公里下来换机油,机油也没少,平常也观察机油尺也没见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也没有烧机油的症状,因为5000到7000公里左右也没见少机油,尾气闻着也还行。
目前我考虑的也是油气 ...

结合你说的机油上线跟加速无力,十分怀疑混合气过浓。查查前后氧传感器吧,再开估计三元催化中毒故障灯亮了就晚了。三元催化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合你说的机油上线跟加速无力,十分怀疑混合气过浓。查查前后氧传感器吧,再开估计三元催化中毒故障灯亮 ...

读了数据流,前后氧传感器电压都有跳变,短期燃油修正也正常,长期燃油修正基本都是0,有时也正0.8这个样子

网友C:
会不会是喷油嘴漏油呢?猜的

网友D:
先试试把机油给放到上下限之间看看能不能改善一点

网友E:
兰州就是太闲了,人需要烧点机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兰州就是太闲了,人需要烧点机油才行

每当我看到有那玩意乱叫,我就丢俩肉包子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喷油嘴漏油呢?猜的

也有这个可能,但3万多公里,一直用的中石化和我们当地的苏油石化的油耗,喷油嘴不应该这么脆弱啊。。。。
这个等空下来,拆下油轨,看看有没有内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试试把机油给放到上下限之间看看能不能改善一点

现在有点糊涂,到底这个刻度线中间是什么状态下是标准的,因为我是放了一天冷车,油基本都重力回流到油底壳的时候看的,这种到上限算不算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的这个,与坛的那个2,3有油的情况类似啊

换火花塞了,第二第三缸居然有机油。。。。。 - 汽车拆客 数码 ...

我的帖子,我换了火花塞,怠速稳了,起步加速不用大油门,油耗暂时不知道,刚加了200 块油,跑完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帖子,我换了火花塞,怠速稳了,起步加速不用大油门,油耗暂时不知道,刚加了200 块油,跑完反馈。。 ...

你的贴子我之前看过了,症状像,废油,没力,但我3月份换了火花塞没见好,说明你的病根是火花塞,而我的病根不是,火花塞也是受害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贴子我之前看过了,症状像,废油,没力,但我3月份换了火花塞没见好,说明你的病根是火花塞,而我的 ...

我也是歪打正着,也换过废气阀,碳罐电磁阀,怠速马达,都没见效。。。

网友:
点火线圈换个试试?喷油嘴清洗一下?换个加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