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解密独特的Rigol DS3102电源板设计

楼主(2024-01-28):
Rigol官网上写着公司DS3000系列示波器填补国内数字示波器空白,攻克卡脖子难题

接下来,Rigol的神操作是用疯狂打磨保护知识产权,被业界誉为打磨大师。所以,没有开源精神,不会有原理图流出

先丢出Rigol DS3102电源板实测数据,然后,再分析

插座指向示波器尾部为01,主板地为0。

01: 0.24
02: 0
03: 0.01
04: 0.01
05: -0.04(与LCD8通道相通,当前故障中)
06: 0.01
07: 8.21
08: 0.01
09: -8.18
10: -0
11: 4.93
12: 4.93

铜箔与元件合成图如下:

跑电路包含示波器主板发现,看似12路供电的电源,实际只有5伏特,+-8伏特,可能的34伏特,现在测得的被怀疑的0.24伏特,其余0.01伏特都是地,0.01伏特是电化学接触电压。

且通过跑电路发现,虽然它是飞利浦出品的电源管理芯片TOP224与两个CNY17-2光耦配合的架构。
实际发现,只有5伏特这一路由光耦采集输出电压,完成初级的闭环控制。且当前5伏特供电电压稳定。比如34伏特,LCD偏置电压这路如下图,无光耦采集监视

最独特少见的是,另一只光耦,是在初级整流桥堆的入口处,通过两只47千欧电阻限流,通过光耦1脚2脚采集AC220电压,然后,在次级通过1路输出。请注意还不是影响由另一只光耦监视的最重要的5V那一路。如果那样设计,我们可以理解成通过双光耦来提高调控速度与精度。反而是,它最可能影响是1路输出,因为看不出会影响到+-8伏特

采集AC220电压波动的光耦与第一路 还有正负8伏特两路电源原理图如下:

我能看出来,核心上就是光耦的三极管端4与5引脚,一个引脚通过5.1千欧接入+8伏特,另一个引脚通过5.1千欧接入-8伏特,对称的

最终,迷底请不遗落的看更新的跟帖

网友:
故布疑云,迷惑众生?

网友A:
难道是掉电保护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掉电保护之类的

老法师,我也朝着这个方向思考过。
光耦采样在AC220端,就是在防雷电路,防干扰哪些电路之后,桥堆之前那个位置
我就简化了。看来你也分析不出来这是调节电压的作用

莫非钥匙答案在示波器主板上,我去跑了,可惜1路这个输出,到了主板,不知去向了

网友B:
NO1只有0.21伏肯定不正常,8.21V经R3,R4分压至少要1伏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1只有0.21伏肯定不正常,8.21V经R3,R4分压至少要1伏以上

欢迎老法师光临,我会思考你的分析,老法师有不正常的原因分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欢迎老法师光临,我会思考你的分析,老法师有不正常的原因分析吗?

断开与后级的连接才能判断是自身问题还是后级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与后级的连接才能判断是自身问题还是后级有短路。

已经记录下来了,会做一做

楼主:
我自己边计算边等老法师们
我认为电路可以看作两个态
光耦导通态与不导通态
先从简单的不导通态分析,此时不必看作16伏特电路,No01路输出电压看作是一个8伏特电压的两个分压电阻之间的电压,大致是8/6×1=1.33伏特
再来计算导通态,为了简化计算可以认为流过光耦集电极与发射极电流=16÷(10×1000.)=0.0016A
加上1千欧再流过的电流8\6000=0.0013A 那个5.1千欧电阻流过合计电流0.0029A,电阻两端电压为14.79
那这样01路输出电压得是负压了
不知道,我分析的合理吗?
后来再高人指点下,我知道了电压分析1路的作用,都是歧途

楼主:
光耦导通与不导通,引起01路输出电压变化,具体是多少,我们仿真一番

先从最简单的分压电路模拟仿真开始:

这肯定符合预期,接下来实验双+-8供电:

看来我分析会是负压是不对的,说明光耦导通时近似0伏特

下面再来仿真,有光耦存在,也就是考虑进来集电极发射极压降的情况:

因为,采用嘉立创国产EDA暂时没有任何型号的光耦,我用了一个三极管模拟,01路电压此时是毫伏级别的,还是近似0伏特

老法师们,是否可以在这里将这只光耦的主要作用,看作是把01路电源输出看作是信号线,AC220上电01路输出0伏特,否则,输出1伏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1只有0.21伏肯定不正常,8.21V经R3,R4分压至少要1伏以上

楼主:
通过以上模拟电路仿真,我当下给出此设计的作用可能是:
AC220存在时,01路供电输出一个0代表低电平。在AC220消失时,由于开关电源若干2200微法电解电容的存在,01路电压拉高到1.3伏特,且可以保持几十毫秒甚至100毫秒,示波器主板接收到01电压反转成高电平后,可能触发数据保持功能。其他保护想不出来。且这个电源板上2200微法电容特别多。作为对比,充当LCD偏置电压的这路供电,就没有采用大容量电容

请老法师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掉电保护之类的

欢迎你看看我仿真的几个截图。通过以下模拟电路仿真,我当下给出此设计的作用可能是:
AC220存在时,01路供电输出一个0代表低电平。在AC220消失时,由于开关电源若干2200微法电解电容的存在,01路电压拉高到1.3伏特,且可以保持几十毫秒甚至100毫秒,示波器主板接收到01电压反转成高电平后,可能触发数据保持功能。其他保护想不出来。且这个电源板上2200微法电容特别多。作为对比,充当LCD偏置电压的这路供电,就没有采用大容量电容

请老法师批评指正

网友C:
U1应该不是“采集AC220电压波动的光耦”,应该是判断220V交流有无的传感作用。

网友:
取掉R15,恢复R15之前的元件,在电源芯片和低压侧主电源没有损坏的情况下,这个估测的34V电压应该很快恢复,且不会与34V偏差很远(由变压器绕组圈数决定,且5V电源是受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应该不是“采集AC220电压波动的光耦”,应该是判断220V交流有无的传感作用。 ...

同意你的看法,01路输出也不是电源线,而是信号线

网友C:
此电源修复应该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因为同一个变压器输出的5V正常,这就消除了电源原边故障和二次测反馈问题等90%以上的可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源修复应该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因为同一个变压器输出的5V正常,这就消除了电源原边故障和二次测反馈问 ...

之所以大动干戈画电源原理图,只是它不像普通单路开关电源与ATX多路电源那么普及。如果搞不懂原理,担心无法从根本上排除故障。示波器电源,还是有其特色的存在

楼主:
过了一天,一位老法师看过后轻描淡写地说:

这只连接AC220端的光耦作用是,给触发扫描电路送交流电源同步信号。术语叫市电同步触发信号。

咱是不懂,咱是也不敢问。因为,指点的人说了,先去了解示波器的各种触发

然后,我初步学习了一下,可能论坛爱好者示波器用得最多就是去测个PWM,纹波大小,一般都有AUTO,不搞科研,根本不懂市电同步触发

我发现设置示波器触发,非自动模式下,手动设置触发信源里面,就有CH1 CH2 EXT 等等其中包括市电选项。没资料介绍,我推测牵扯市电多路相位测试时,才会用到这个市电同步信号。

网友:
太专业了,跟不上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