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知道捷配周末是否休息吗 还是被砍单了?

楼主(2024-01-28):
@猪小呆
周五晚上11点多的时候生产进度都到成品检验了
然后昨天礼拜六今天礼拜日一点进度都没有

第一次打样顺丰包邮收到了,这是第二次。
两次都是明目张胆的拼板,但没有开槽。

网友A:
这种工厂周末一般不休息的,再等一天看看呗,明天如果还不发那估计就不会发了。照理说都已经生产出来了,没理由不给发,如果这都能砍,那我劝你以后还是别撸它了

网友B:
厂子里面不休息,应该没问题,都生产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子里面不休息,应该没问题,都生产出来了

就怕他们不小心掉到桌子底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厂周末一般不休息的,再等一天看看呗,明天如果还不发那估计就不会发了。照理说都已经生产出来了,没 ...

猪小呆,我的表有点那味儿了

这样看不出效果,盖上一层PVC塑料板:

灯珠太近了,掰远点:

有点那味儿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猪小呆,我的表有点那味儿了

你这个数码管牛逼,电子时钟搞起

网友:
打板不要钱?

楼主:
我们不说打板,我们说PCB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厂周末一般不休息的,再等一天看看呗,明天如果还不发那估计就不会发了。照理说都已经生产出来了,没 ...

还是没动静,估计悬了。还是希望春节后能恢复,毕竟只有他家能做到二十元无铅0.8毫米打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动静,估计悬了。还是希望春节后能恢复,毕竟只有他家能做到二十元无铅0.8毫米打样。 ...

就这动不动就黑号,动不动就砍单的尿性,你还指望个啥,听我劝以后再也别去他家了,早就听说过他们家的名声,我连号都懒得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动不动就黑号,动不动就砍单的尿性,你还指望个啥,听我劝以后再也别去他家了,早就听说过他们家的名 ...

没黑号 没砍单 客服说工厂阻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黑号 没砍单 客服说工厂阻塞了

你是客服你也不会直接承认黑号和砍单的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客服你也不会直接承认黑号和砍单的事的。。。

问了单号,过了一阵子打电话过来说的。不像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