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 bk500 ups为何输出电压只有179.8伏呢:(

楼主(2024-01-28):
用电热水袋测了下ups,不到20秒ups关机
重新开启ups,接市电显示电压234伏特,
拔掉ups电源测ups的输出电压为何只有179.8伏了?这是怎么了

网友:
这个跟你的内置电池有关系吧。我只是猜的,实际你要查查电路。

网友A:
有些UPS不是正弦波,测量数据未必正确

网友:
换个表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UPS不是正弦波,测量数据未必正确

接电热水器之前,拔掉电源,测电压是220v啊,为何接了一下电热水袋,电压就降低了呢

网友B:
內置电池电压可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內置电池电压可能低

充电2小时了,输出还是180v,是不是接电热水袋,导致电路板坏了呢?

网友C:
带了负载不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2小时了,输出还是180v,是不是接电热水袋,导致电路板坏了呢?

电路板坏了就不会有180V左右输出,应该是电池问题。我有个输入48V逆变器,用15串铁锂,输出电压就比用16串的铁锂低。

网友:
连接电脑用ups软件看看输出电压,你这一种ups是后备式的,有市电是市电直接供应,停电了才逆变,能够输出的最大功率是标称值的三分之二就是330w,电热水袋耗电量应该大了许多,

网友:
差一点忘了提醒你,你功率计上有一坨鼻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了负载不合格!

只接了一个功率计,这个电压显示是功率计上的电压显示,没接负载啊

网友D:
方波,正常。用真有效值可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波,正常。用真有效值可能好点。

逆变器输出不是正弦波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变器输出不是正弦波么?

小功率ups一般修正波居多,因为电脑都是开关电源,所以方波,修正波没关系的,直流都行

网友:
UPS插上的时候正常220V,是因为它就是直接市电输出,扒了UPS插头输出180V是因为UPS输出的电压是方波,但是你测量功率插座,是测量正旋波的!请使用~带有“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测量,而不是那什么插座

网友:
你把ups的标签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