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这个电热毯调温器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4-01-28):
看到坛子里一位女坛友的帖子,这玩意坏了,找了一下找到了电路图,但是看不懂它的工作原理,LM324那三个运放分别起什么作用?恳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它的工作原理,帮女坛友一把,这年头爱捣鼓这些玩意的女坛友太少了

网友:
电阻电压电流控制吧!

网友A:
要什么电热毯,我直接给她暖被窝。

网友:
补充一下,先看看电热丝通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电热毯,我直接给她暖被窝。
来,你去给她爸暖被窝: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4621-1-1.html

网友:
论坛竟然有女坛友啊好复杂的调温电路,电热毯应该不便宜,不懂帮顶。

网友:
靠,好歹来个220转36V的大功率隔离变压器呀,这样做产品会不会太胆大了。

网友B:
哼。。。女坛友的活儿干得这么起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哼。。。女坛友的活儿干得这么起劲

不用劲要被嫌弃

网友C:
粗略地看看啊
LM324的运放A是过零触发,控制运放B和运放D在过零时才动作。A输出大约10V,分压到12脚估计5V吧,控制了运放D是固定不变在过零时给触发信号的。运放B通过对比控制电压和10V电源在电热丝上的分压,来决定要不要短路掉运放D的触发信号。
找问题嘛,先看VCC正不正常。测量运放各脚电压来判断。断开D9取消温控短时间看看加不加热。

网友:
想当年给领导擦了几天鞋,也不分个女学徒来我维修班,气的我天天拿他的烟抽,拿他的茶泡。

且不论男女,热心的人就应该鼓励。对论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略地看看啊
LM324的运放A是过零触发,控制运放B和运放D在过零时才动作。A输出大约10V,分压到12脚估计5V ...

感谢邓师傅的分析,还是老师傅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邓师傅的分析,还是老师傅厉害

我前面看错了,运放B和运放D是窗口比较器。电热丝正常接上并且阻值正常范围内,驱动有输出。断开和短路甚至部分短路都会导致不输出。

网友D:
不找个“女坛友”的理由,你们能那么积极的给他回复?其实最后是个抠脚大汉的电热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找个“女坛友”的理由,你们能那么积极的给他回复?其实最后是个抠脚大汉的电热毯 ...

应该是女的,而且还是个老师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5807-1-1.html

网友(2024-03-25):
现在很多都是专门的,定制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