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智能路由器怎么刷机成普通路由器啊?

楼主(2024-01-28):
QCA9531

W971GG6JB-18

25Q128JVSQ

有合适的固件推荐吗?怎么进行刷机?按住复位再上电,也不能进入。

手里有100台,全新带包装的。

网友:
去恩山问过没有???那边更专业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个breed

楼主:
shh  可以连上。

网友:
先刷不死,再试试其他固件

网友:
这个是卫星通讯的?这么牛为什么要刷了。

网友:
貌似只有2.4G

网友:
连卫星上网的?牛了。

网友:
卫星牛逼了,可以连马斯克的星链不?

网友A:
貌似可以poe供电 刷爱快或集客ap组网用

网友:
十几块的CH341编程器就行了。QCA9531,百兆单频,没玩头了。

网友:
能连上什么样子的卫星?

网友:
太老的路由器  该淘汰了

网友:
还是个lede啊,,,极品。这是当时村里的网络覆盖计划吧,实际就是中继连着外面大AP

网友:
直接拆了f  刷入breed

网友:
看SOC应该是有对应的固件可以刷的,先用编程器备份一下原始固件后随便折腾吧

网友:
编程器刷个breed,再刷openw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可以poe供电 刷爱快或集客ap组网用

我试试,如果支持POE的话,还是有用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可以poe供电 刷爱快或集客ap组网用

感谢你,真的支持POE供电。。。。。。

网友:
就是个普通的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