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一个用完的WDG电子烟

楼主(2024-01-28):
吸烟有害健康!请遵守法规/本文不涉及任何销售信息,仅为电子技术交流学习

网友:
一根加热丝,一块锂电池,

网友A:
不吸烟的人表示这烟油味道太刺鼻了。typec充电留着,不知道电池可以再利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吸烟的人表示这烟油味道太刺鼻了。typec充电留着,不知道电池可以再利用吗? ...

再怎么留最后用到机会还是少

网友:
这种小电流充电控制器还是C口的,利用的机会大

网友:
这个外形设计还是挺特别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拆修了几次了,换加热丝,加油

网友:
type-c母座和小锂电留着备用

网友:
充电C口靠近三极管那边的2个焊接点,用手触摸会点亮电池输出 ,如果发热丝没有断的话,可以做的点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