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89 DC mV 校准问题

楼主(2024-01-28):
基准源: YJ53型 直流标准电压电流发生器
监测电压: Agilent 34411A

截图是校准后, 两个表比对的情况
问题:
1. 测试线缆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双绞线避免干扰? 长度1m 是否合适?
2. 输入0V, 是用短接帽, 还是测试线缆1m外短接, 还是源表输出0V?
3. 现在大体上一致, 但是和六位半还是有些出入, 想先搞清楚校准方法是否ok

楼主:
1. 六位半用八位半对比过准确性
2. 要求输入信号50mv, 300mv, 500mv, 3000mv, 是通过并联的六位半监控, 微调基准源输出尽量准确到到末位:
比方说: 要求50mv, 输出信号就微调到: 50.001x - 50.000x 之间, 末尾两位有抖动
3. 热机时间半个小时以上
4. 环境温度大概在15-20度

网友:
太专业了 帮顶,大神来评论

网友:
手上没有Fluke万用表。
不过,189本身DC mV档,规格就是允许+/-20uV的。
分辨率达到1uV,仪器本身噪声和热电动势都会是很大的影响因素。
测试经常会遇到几uV的热电动势,接好线慢慢等几分钟,热平衡后会好一些。

网友:
6位半和一些7位半台式万用表,也是允许2-4uV误差。

网友A:
用6位半监测一下源表零点是否是0,如果是,用源表的0输出代替短路器

网友:
1)对于直流电压测试双绞线就可以,要求不高。因为即便你想要求高,福禄克手持表的设计也不是低热电势的。因为也没啥大电流,解决热电势就有个时间换性能的办法,就是等。
2)断路器就可以,双绞线差别也不大。
3)你这个误差基本是正常的,没必要继续折腾了。比如你说的: 要求50mv, 输出信号就微调到: 50.001x - 50.000x 之间。这个值是你仪器读出的,不是信号实际的,你想想有几个校准源有低达0.几uV的噪声。

关于校准温度,西方一般是23℃,我们以前基本上是东方阵营的20℃,用哪个其实看你需求。如果我是每天冰天雪地里用,可能我还会按10℃校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位半监测一下源表零点是否是0,如果是,用源表的0输出代替短路器

源表输出有x.x 末尾跳动,所以一直疑惑是否改用它来输出0v

楼主:
搜索查询,有说不要用短路帽的方法输入0v,晚上我在对比下这个输入0v的问题, 感觉和这个有点关联

对比下差异,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