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休眠改造求一个电子元件

楼主(2024-01-29):
我有个N年前买的雷柏7100鼠标,这个鼠标好像没有休眠功能,灯一直会亮着比较好点,原先一直有个开关可以关掉,现在这个开关坏掉了,我已经常开了,现在有一个思路,就是在鼠标手握的地方放一个光敏电阻之类的元件,当手盖住的时候鼠标才通电,这个想法白天没问题,就是晚上的时候就不行了,各位大佬可以推荐一个电子电路来实现一下这个想法吗,不是新鼠标买不起,纯粹是好玩

楼主:
突然想到可以用ttp223模块

网友:
可以搞一个人体感应开关,手握鼠标时灯亮,离开时灯熄灭。

网友A:
触摸开关呗,模块包邮大把

楼主:
突然想到可以接ttp223模块,然后感应手有没有握住,而且功耗还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开关呗,模块包邮大把

马宝成品的触摸开关是不行的,用的都是自复位款的型号,长按10秒自动复位关断。必须自己选购非自复位款的型号替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宝成品的触摸开关是不行的,用的都是自复位款的型号,长按10秒自动复位关断。必须自己选购非自复位款的 ...

ttp223可以吗?

网友C:
搞个重力开关。鼠标不用就翻过来躺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重力开关。鼠标不用就翻过来躺着。

你说的水银开关吧,还是用震动开关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换个开关才是最简单可靠的???

网友:
串个水银开关,正常放导通,反过来断电

网友:
蓝牙鼠标怎么取消休眠啊?

网友:
需要更换非自复位的版本~

网友:
ttp223触摸开关模块可以的,有点动和自锁模式选择。

网友:
换个开关,手动控制!

网友:
换个开关靠谱,又不是罗技一块电池可以用一两年的。你这鼠标改完不得一个月换块电池啊

网友:
这样的微动开关,加装在鼠标适当位置,简单可靠。

网友D:
用触摸单片机写一个,每10秒检测一次,超过10秒断电。
ttp223 手一离开就断电,体验不太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触摸单片机写一个,每10秒检测一次,超过10秒断电。
ttp223 手一离开就断电,体验不太好把。 ...

应该不用单片机吧,ttp223 加一个感应铜圈增加感应范围,再加一个电容,让手离开时再通电一段时间,防止抖动

网友:
鼠标增加了重量,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