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荣事达D101暖手宝看看

楼主(2024-01-29):
2014年买的,还不满10周岁,今年冬天突然就不加热了,拆了好久也没拆开。
这个壳子真够结实的,摔了几下也没摔开,连裂纹都没有。

今天决定暴力分解,上撬棍,终于开了,里边是4个非常结实的卡扣锁住。
内部两面都有厚厚的保温隔热层,不是棉花,打火机点不着。

里边的发热芯部分

一个很小的电炉子

检查发现电路没坏,电炉子也正常
估计是这个开关坏了,没替代开关能上
灯泡很节约,居然用的是氖泡

完事,扔垃圾桶吧

网友:
这种是要一直插着电的吧

网友:
里面没有水

网友:
哈哈,好像豆饼

网友:
保温棉可以减少热量散失,烧热后,可以保温一段时间

网友:
220V  看着就好危险的样子

网友:
怎么没有电池?

网友:
白色物质 比较扎手,刺痒

网友:
只看第4图以为是个电炉子呢

网友:
储能式的,插电烧热了里面内胆断电,四周石棉保温材料缓慢释放热量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通一次电几分钟灯灭,大约可以暖一个小时左右。

网友:
有一个用了几年,看看是否温控坏了。

网友:
这是加热那块砖,到温度开关就会跳开!

网友:
温度保险坏了吧,这玩意比灌水的好,保温时间长

网友:
那个白色的材料是石棉么?
话说这结构要是事先知道的话,能无损拆开么?

网友:
荣事达,呵呵,现在完全靠出售商标获利,这种暖手宝就是定时炸弹。没有通过国标认证。

网友:
竟然是电炉啊

网友:
早先的暖手宝都是这种结构,里面一个小电炉。

网友:
没有保存温度的水,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