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将Laser 310 电脑 演示磁带中保存的程序读出

楼主(2024-01-29):
如题,Laser 310 电脑厂家提供的 演示测试磁带,可以用磁带机运行。

现在想把磁带中的程序内容读出, 并解析为 BASIC 或 Z80 汇编语言.
目前想好的办法是,使用专用磁带机播放磁带内容,使用高速 数据采集仪 采集音频信号,然后编写程序解析采集到的音频信号。
这种方法肯定可行,但估计解析程序编写,需要花时间去反复测试。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望大家提供思路。
谢谢!

网友A:
磁带上就是就是编码的二进制内容,转16进制就可以直接看了,一般就是BASIC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带上就是就是编码的二进制内容,转16进制就可以直接看了,一般就是BASIC的程序 ...

二进制内容 ,无法和 BASIC 程序对应,早期的 BASIC 用的是 解释器,没有编译成 二进制的功能。

网友:
磁带,好古老啊

网友(2024-03-02):
印象里,现在磁带机都是长期保存数据用了吧

网友:
早期的学习机(带游戏功能黄卡)有款带读写功能,就是用磁带存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