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天冷了,空调制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1-29):
最近一段时间,气温一直在5-8度,话说。这个温度应该是空调制热的高效区间。基本不化霜。

客厅面积18平米,落地柜机,设置温度16度。对角温度计显示22度。基本穿个长袖打底就不冷。确实舒服多了。

问题如下,显看图片

电辅热 2100w ,但是 不确定是否关闭。

面板上有个电辅热的标记,红色框内,是个 栏杆的 形状,但是,机器操作面板上无法操作。通过遥控器打开或者关闭电辅热,这个标志也不变化。那么,设计这个标记是什么意思呢 ?

之前看网上视频空调拆机,都是外机,很少有内机的。

这个遥控器 ,默认开机就打开电辅热,需要二次关闭,就是这个标志不亮,觉得怪怪的,有没有懂得大师说说,是什么意思 ?

话说,这个空调制热,刚开机风比较大,半个小时后,风速就是 10%,没有声音,客厅维持温度22度。如果关机,大概半小时,客厅温度是11度。比较冷。机器非常靠谱。关闭电辅热,估计功率700-800w 。

如果温度下降到零度以下,空调制热效率就不行了,不过广州这地方,最低也就3-4 度。十分适合空调制热,配个加湿器。不错。

网友:
算第一档电力,基本一个月电费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正好是那个电辅热的指示灯坏了?最好分别测一下打开电辅热和关闭电辅热时空凋的功率就知道了。 ...

这种大的空调都是。直接连接在空气开关上,不好测功率

网友:
我家的感觉制热不行呢